一款具有超载和输出短路保护及告警功能的稳压电源方案

楼主(2020-04-15):
    一款具有超载和输出短路保护及告警功能的稳压电源方案

    【导读】本文介绍一种具有超载和输出短路保护及告警功能的稳压电源,电路简单,稳压精度高,加上额定负载后输出电压不变,具有超载和输出短路保护及告警功能。

    该稳压电源的特点是:

    1.具有超载和输出短路保护及告警功能。
           2.电路简单,稳压精度高,加上额定负载后输出电压不变。

    当超载时电阻R8上的压降增大,该压降达到0.6V时可控硅SCR导通,使Q1基极电位下降到1V左右,于是管Q1和调整管Q2、Q3均截止,保护调整管免遭烧坏。Q2、Q3截止后输出电压为零,电子开关Q4截止,Q5导通,使Q6、Q7组成的多谐振荡器起振(几十赫芝),发光管LED2闪亮,以示告警。当输出端短路时(最大超载),R8上压降远大于0.6V,可控硅立即导通,同样切断稳压输出。当短路故障排除后,只要按一下复位按钮AN,使可控硅“复位”,稳压电源立即照常工作。这时Q4正常导通,Q5截止,Q6、Q7停振熄灭。该电源容易制作,Q2、Q3的放大倍数应接近一致。电阻R2、R4、R5、R6,R17选用l/2W,其余均为1/4W,电阻R8用直径0.25mm、长18Cm的康铜丝6根并联而成。若无康铜丝也可用8只1/4W2.2O欧色环电阻并联而成。该电阻只对保护电流设定值有影响而与稳压精度无关。调整管散热器采用市售铝合金专用散热器,装在铁壳外。

    图题:电路图

网友:
    稳压精度大概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