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CAD中导入PADS的2D线转为板框

楼主(2020-04-15):
    越来越多的人用pads 软件设计PCB,但它的板框设计一直困扰着许多PADS的使用者。
        怎么将CAD 中导入PADS 的2D-Line 或PADS 自画的2D-Line 转为Board-Outline呢? 各位观众,请看下面: 一. CAD中板框的处理
    1. 用Auto CAD 打开结构图,先将不须要的部份删除,留下PCB板的部份。如图:

2. 闭合CAD 的线条 (因为在PP 中,只能将闭合的2D 线转为板框),在CAD中输入 PE ,按空格键(见CAD软件界面的底部命令栏, 注意,AutoCAD中,空格键就代表回车键)如图:

按空格键, 显示: 提示:多条线选< M > ,我们的板框由很多条线组成,就按
它的提示输入M 回车, 然后再用光标选取整个要闭合的板框。

    按空格键: 按提示输入Y

    按空格键: 提示合并输入 C

按空格键: 提示输入合并的模糊距离,这个数值大概输入0.01-0.05 即可

    。输入:0.01 然后再按空格键。又一次的提示:

照片名称:QQ_602777354_G

    此时不用管它,再按一次空格键,确认。 就这样,板框线条就在CAD 中闭合了。
    单击板框的一条线,发现会将整个板框都选取了,如图:

    照片名称:QQ_602777354_H
3. 比例调整, 因CAD与PP转换时,单位的不相同(CAD默认是mm,PP 中是mil),因此须在CAD中将图形的比例做一个调整。
在CAD中输入 SC 按空格,选取整个板框,按空格。要求指定基点时,时板框的一角或任意地方单击鼠标一下, 出现如下提示:

照片名称:QQ_602777354_H (1)
    这个比例因子,就是单位毫米与密尔的换算比例: 39.37 ,输入39.37, 按空格,CAD 中的图形就被放大39.37 倍。
    4. 另存为dxf 文件。点主菜单文件,再点另存为。格式选DXF 。
    二 . 导入PP并转换为Board-Outline
1.导入文件: 新建一个PP文件,点主菜单: File → Import 弹出如下窗口。

    选取刚才另存的DXF文件,点打开。

点OK后, CAD 的图形就导进来了, 现在须马上确认尺寸是否正确。如下图:

在下拉窗中选DXF格式
直接点OK
    2. 转换为Board-Outline , 由于导进PP的图形为2D-Line, 须转换为Board-Outline ,在PP 中的空白处右键,点:Select Shapes

    单击2D线,选取整个板框图形。再右键,点 Scale ,如图:

弹出如下窗口:

点OK 确定,就这样完成了。
    以上内容如有错误,敬请指正,谢谢!

网友:
    路过谢谢,很详细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