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PowerLogic设计参数

楼主(2020-04-15):
    如何设置PowerLogic设计参数

    从设计(Setup)下拉菜单中,选择参数(Preferences)命令,你可以看到三个表格:全局的(Global)、设计(Design)和高度/宽度(Heights/Widths)。

    在全局的(Global)表格中,在左上方的位图(Bitmap)区域,如果你选择了使用位图(Use Bitmap),则X尺寸(Size X)和Y尺寸(Size Y)部分将高亮,你可以输入位图区域的输入尺寸,缺省的是1280和1280。注意,这些数字越大,需要的内存也于大。

    在绘图(Drawing)区域,如果你选择了调整窗口时保持视图(Keep View on Resize),当你调整PowerLogic窗口的尺寸时,视图的尺寸显示比例同样调整。如果你选择了实时刷新(Real Time Redraw),屏幕将实时刷新所做的任何改动,而不是在同一类型的所有操作都进行完毕时才刷新。显示点(Display Dot)将显示在设计屏幕中显示的小白点,它仅仅是一个设计和显示参考,对于设计本身并没有影响。实际值(Real)中的数字标示,当设计的目标宽度小于这个数值时,仅仅以实心线显示,大于这个数值的宽度时,将以实际的宽度显示。这主要为提高显示刷新速度所设置的。

在自动备份(Automatic Backups)区域,你可以定义定期备份的间隔(Interval),从最小1分钟到最大30分钟,同时定义备份的数量(Number Backups),最大为9,Backup Files…按钮可以定义备份文件的基本文件名称,缺省为powerlogic*,其中*为备份时各次的数字代码。

    在光标(Cursor)区域,你可以定义光标的类型,你可以选择小十字光标(Small cross)、大十字光标(Large cross)和整屏光标(Full screen),另外你可以在对角(Diagonal)中,选择是否是对角线类型的光表,缺省的是正交类型的光标。

    在连接和嵌入(Linking & Embedding)区域,在一般情况,你应该选择显示OLE目标(Display OLE objects),允许系统显示目标连接与嵌入(OLE)的目标。

在OLE文档服务器(OLE Document Server)区域,选择更新刷新(Update On Redraw)和更新背景(Draw Background)。

    在设计(Design)表格中,在设计栅格(Design Grid)区域,你可以设置设计的栅格,缺省的是100(mil)。选择捕获到栅格(Snap to Grid),将任何目标和操作过程将自动捕获到栅格。在页面(Sheet)组合框中,你可以选择图纸的尺寸,从A0到A4,从A到F。

    在页面编号(Sheet Numbers)区域中,你可以设置显示页间连接符的编号是否需要显示(Show Off-page Sheet Numbers),以及显示所使用的分隔符,以及对于页间连接出现的最大的页面数量(Number per),缺省的是99。

    在参数(Parameters)区域,在连接点(Tie Dot)中设置的是连接点的大小,缺省的是50。总线角度(Bus Angle)定义为导线连接到总线时连接点的角度。

    在粘贴时保持参考编号(Preserve Reference Designators on Paste)表示在粘贴时保存参考编号(Ref. Des.)。

在高度/宽度(Heights/Width)表格中,你可以定义各种类型的目标,记住,在这里的宽度(Width)并不是具体的线宽,而是笔划的宽度。

网友:
    用熟了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