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不知道探针6的电流时如何计算出探针3的电流?

楼主(2020-04-15):
    在不知道探针6的电流时如何计算出探针3的电流?

网友:
    Q1处于放大状态,可以求得Q1基极电流,乘以放大倍数求出探针4的电流,R3两端电压也知道,可求出探针2的电流  所以探针3=探针2-探针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