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误操作引起模组疑似损坏,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0-04-15):
不小心将一个1.8V和一个3.3V同时加给了一个模组的引脚,该两个电压都没有电阻上拉,该引脚的电平规范为0/3.3V,模组现在识别不了了,是因为这个误操作将它烧坏了吗?注:1.8V是线路上CPU直接供电的,3.3V是自己跳线时接错线了引过去的,开机后发现板子起不来立马断电检查才发现接错了,纠正后这个模组却一直无法被识别了。

网友:
    1.8V是给CPU供电的,3.3V与1.8V接到一起,那么3.3V很有可能接入到了CPU从而烧坏CPU,最好是换一个模组测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