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2版本,怎么把两个层进行调换呢?

楼主(2020-04-15):
10层板,想把7层和3层进行整体调换,怎么做?

网友:
    我是VX1.2版本的,在这里

网友:
    VX2.2我没找到,一起就在setup paremters里面

网友:
    VX2.2不能设置吧

网友:
    没这么操作过

网友:
    后面版本很多都改动了

网友:
    如果没有盲埋孔,出光绘的时候3层当7层,7层当3层不就行了?

网友:
    在层对那里修改

网友:
    用光标直接拖拽,交换层,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