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合格的一个器件封装,应该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楼主(2020-04-15):
    良好合格的一个器件封装,应该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q# q8 ]  E" M+ W' S

网友:
    1.Verilog语言及其于硬件电路之间的关系。 2.器件结构(最好熟练掌握Spartan3,Vertix4系列的器件结构,及其资源于Verilog行为描述方法的关系。)。 3.开发工具(熟练掌握SynplIFy,Quartus,ISE,Modelsim)。 4.数字电路(组合电路,触发器,特别是D触发器构成分频器,奇数倍分频占空比为50%,时序电路,并且能用Verilog语言描叙。)。 5.熟悉FPGA设计流程(仿真,综合,布局布线,时序分析)。 6.熟练掌握资源估算(特别是slice,lut,ram等资源的估算)。 7.同步设计原理。 8.熟练掌握基本概念(如建立时间,保持时间,流量(即所做FPGA设计的波特率)计算,延迟时间计算(所做FPGA设计),竞争冒险,消除毛刺的方法等等)。 9.具备具体设计经验(对应届生而言如毕业设计)。 10.良好的设计思路(流水线设计即熟称打拍子,在速率资源功耗之间的折中考虑)。 一个合格的FPGA工程师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一个非常熟悉: 1.嵌入式应用 2.DSP应用 3.高速收发器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