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过程产生故障的主要原因和预防对策

楼主(2020-04-15):
波峰焊过程产生故障的主要原因和预防对策

焊料不足产生原因                                                                                                    预防对策
a PCB 预热和焊接温度过高,使熔融焊料的黏度过低。                       预热温度在 90—130℃,有较多贴装元器件时预热
                                                                                                    温度取上限;锡波温度为 250±5℃,焊接时间3~5s。
b 插装孔的孔径过大,焊料从孔中流出。                                           插装孔的孔径比引脚直经 0.15 ~0.4mm(细引线取下限,粗引线取上限) 。
c 插装元件细引线大焊盘,焊料被拉到焊盘上,使焊点干瘪。              焊盘尺寸与引脚直径应匹配, 要有利于形成弯月面的焊点。
d 金属化孔质量差或阻焊剂流入孔中。                                             反映给印制板加工厂,提高加工质量。
e 波峰高度不够。不能使印制板对焊料波产生压力,不利于上锡。       波峰高度一般控制在印制板厚度的 2/3 处。
f 印制板爬坡角度偏小,不利于焊剂排气。                                        印制板爬坡角度为 3-7 °。

网友:
波峰焊过程产生故障的主要原因和预防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