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work中未定义线宽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0-04-15):
    针对于manufacture->artwork里面的undefine line width的设置问题,我们可以通过skill可以读写这个设置的值吗?我这里想到的一个方法是通过setup->user preference里面的artwork_undef_line_width通过skill修改,达到修改artwork里面未定义线宽线的值,但这里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我修改了user preference的值,但是manufacture->artwork里面的值并没有随之改变,这是什么问题呢?有没有大神了解这个解决方法,或者是说我想的这种方法有什么问题?

楼主:
    在线等,有没有大神了解这种问题呢?

楼主:
    像artwork里面的参数都是必须手动设置吗?skill是否可以进行操作

网友:
    skill都可以的

楼主:
    请问具体的来说,skill是如何对这样的参数进行操作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的来说,skill是如何对这样的参数进行操作呢?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