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让你知道什么是FPC排线,及功能用途是什么

楼主(2020-04-15):
    一、什么是FPC排线

    说到FPC排线,大家肯定了解或熟悉了FPC是什么?FPC按功能分,可分为很多种,如FPC天线、FPC触摸屏、FPC电容屏等,FPC排线就是其中的一种,通俗点说,FPC排线就是可在一定程度内弯曲的连接线组。

    二、FPC排线的功能用途

    FPC排线的功能就在于连接两款相关的零件或产品。现在,很多产品都用到了排线,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可曲折性,在打印机、手机、笔记本等很多产品中都已采用FPC排线。生产FPC排线的厂家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而其中又以深圳为首。

    三、FPC排线构成与参数

    FPC排线因为是FPC的一种,因此,它的构成与FPC的构成相同。FPC一般是长条形的,两端设计成可插拔的针状,可直接与连接器相连或焊接在产品上。中间一般为线路,因为FPC排线都需要一定的柔韧性,因此,基材一般是用压延铜,耐曲折,柔韧。

    排线参数:

    最小线宽线距为3mil/3mil;

    最小过线孔成品达到0.15mm。

    四、FPC排线工艺

    FPC排线用到的表面处理工艺一般是沉金,偶尔有防氧化。但防氧化工艺不能耐高温,环境承受能力比沉金差,两者价格相近,因此,绝大部分都采用沉金工艺了。此外,还有镀锡喷锡等工艺,但FPC耐温一般在280摄氏度以下,而喷锡时会有30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而且锡膏硬度较小,所以也很少采用。

五、FPC排线优缺点

    优点:

    利用FPC可大大缩小电子产品的体积和重量,适用电子产品向高密度、小型化、高可靠方向发展的需要。因此,FPC在航天、军事、移动通讯、手提电脑、计算机外设、PDA、数字相机等领域或产品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除此之外,它还可以依照空间布局要求任意安排,并在三维空间任意移动和伸缩,从而达到元器件装配和导线连接的一体化。

    缺点:

    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成本应该是考虑的最多的问题了。由于软性fpc是为特殊应用而设计、制造的,所以开始的电路设计、布线和照相底版所需的费用较高。除非有特殊需要应用软性fpc外,通常少量应用时,最好不采用。另外,既然已经投入了大量精力去做了,后期的维护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锡焊和返工需要经过训练的人员操作。

    FPC排线的储存

    不同于其他产品,FPC柔性线路板其实是不能与空气和水接触。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储存这种产品呢?相信阅读了以下内容,大家会找到答案的。

    首先FPC柔性线路板的真空不能损坏,装箱时需要在箱子边上围上一层气泡膜,气泡膜的吸水性比较好,这样对防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防潮珠也是不能少的。

    其次,封箱后箱子一定要隔墙、离地存放在干燥通风处,还要避 免阳光照射。仓库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3±3℃,55±10%RH,这样的条件下,沉金、电金、喷锡、镀银等表面处理的PCB板一般能储存6个月,沉银、沉 锡、OSP等表面处理的PCB板一般能储存3个月。

网友:
    FPC排线用到的表面处理工艺一般是沉金,偶尔有防氧化。但防氧化工艺不能耐高温,环境承受能力比沉金差,两者价格相近,因此,绝大部分都采用沉金工艺了。此外,还有镀锡喷锡等工艺,但FPC耐温一般在280摄氏度以下,而喷锡时会有30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而且锡膏硬度较小,所以也很少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