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401 四端口控制器

楼主(2020-04-15):
    描述

    FPC401四端口控制器用作低速信号聚合器,适用于SFP +,QSFP +和SAS等通用端口类型.FPC401能够跨四端口聚合所有低速控制和I2C信号,并为主机提供了一个方便使用的管理接口(I2C或SPI)。对于高端口数应用来说,可以搭配使用多个FPC401,而且同样能够为主机提供一个公共控制接口.FPC401所采用的设计允许放置在PCB底部的压合连接器下,这样方便布线。凭借这种本地控制端口低速信号的方法,可以使用IO数更少的控制器件(FPGAcpldmcu)并减少布线层拥塞,从而降低系统物料清单(BOM)成本。

特性
    • 支持跨四个端口进行控制信号管理和I2C聚合
    • 结合多个FPC401可通过一个主机接口控制56个端口
    • 无需使用分立式I2C多路复用器,LED驱动器和高引脚计数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控制器件
    • 通过处理接近端口的全部低速控制信号来降低PCB布线复杂性
    • 可选I2C(高达1MHz)或SPI(高达10MHz)主机控制接口
    • 从模块中自动预取用户指定的重要数据
    • 单端口和多端口读/写延迟短:SPI模式<50μs,I2C模式<400μs
    • 广播模式允许对所有FPC401控制器的全部端口同步执行写操作
    • 用于指示端口状态的高级LED特性,包括可编程闪烁和调光
    • 可定制中断事件
    • 单独的主机侧I /O电压:1.8V至3.3V
    • 采用小型四方扁平无引线(QFN)封装,能够放置在P CB底部的端口下方

    应用
    • ToR /聚合/核心交换机和路由器SFP + /QSFP +端口控制
    • SAS外部电缆管理接口控制
    • 视频交换机和路由器SFP + /QSFP +端口控制

网友:
    FPC401四端口控制器用作低速信号聚合器,适用于SFP +,QSFP +和SAS等通用端口类型.FPC401能够跨四端口聚合所有低速控制和I2C信号,并为主机提供了一个方便使用的管理接口(I2C或SPI)。对于高端口数应用来说,可以搭配使用多个FPC401,而且同样能够为主机提供一个公共控制接口.FPC401所采用的设计允许放置在PCB底部的压合连接器下,这样方便布线。凭借这种本地控制端口低速信号的方法,可以使用IO数更少的控制器件(FPGA,cpld,mcu)并减少布线层拥塞,从而降低系统物料清单(BOM)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