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低温问题

楼主(2020-04-15):
在深圳设计和印制的PCB焊接的PCB,到达许昌市后,温度比较低,pcb的输出信号延迟严重,约2秒,芯片等用的都是工业级的,温度范围合适北方的使用环境呀,而在深圳,约1千块PCB中,只有1块PCB信号输出延迟,截止目前,在深圳就只遇到这一块。难道真是低温的问题吗?诸位大神,请给个看法,分析的方法。

网友:
    在深圳设计和印制的PCB,焊接的PCB,到达许昌市后,温度比较低,pcb的输出信号延迟严重,约2秒,芯片等用的都是工业级的,温度范围合适北方的使用环境呀,而在深圳,约1千块PCB中,只有1块PCB信号输出延迟,截止目前,在深圳就只遇到这一块。难道真是低温的问题吗?诸位大神,请给个看法,分析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