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生产流程

楼主(2020-04-15):
 电路板生产流程

 1、下料

 从一定板厚和铜箔厚度的整张覆铜板大料上剪出便于加工的尺寸。

 2、钻孔

 在板上按电脑钻孔程序钻出导电孔或插件孔

3、沉铜

 在钻出的孔内沉积一层薄薄的化学铜,目的是在不导电的环氧玻璃布基材(或其他基材)通过化学方法沉上一层铜,便于后面电镀导通形成线路。

 4、全板镀铜

 主要是为加厚保护那层薄薄的化学铜以防其在空气中氧化,形成孔内无铜或破洞。

5、线路(图形转移)

 在板上贴上干膜或丝印上图形抗电镀油墨,经曝光,显影后,做出线路图形。

 6、图形电镀

 在已做好图形线路的板上进行线路加厚镀铜,使孔内和线路铜厚达到一定厚度,可以负载一定的电流

  7、蚀刻

 褪掉图形油墨或干膜,蚀刻掉多余的铜箔从而得到导电线路图形。

  8、退锡

 将所形成图形上的锡层退掉,以便露出所需的线路。

 9、丝印阻焊油墨或贴阻焊干膜

 在板上印刷一层阻焊油墨,或贴上一层阻焊干膜,经曝光,显影后做成阻焊图形,主要目的在于防止在焊接时线路间发生短路。

  10、化金/喷锡

 在板上需要焊接的地方沉上金或喷上一层锡,便于焊接,同时也可防止该处铜面氧化。

  11、字符

 在板上印刷一些标志性的字符,主要便于客户安装元器件

  12、冲压/成型

 根据客户要求加工出板的外形。

 13、电测

 通过闭合回路的方式检测PCB中是否有开短路现象。

网友:
    全板镀铜   主要是为加厚保护那层薄薄的化学铜以防其在空气中氧化,形成孔内无铜或破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