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R电阻所承受的电流功率关系

楼主(2020-04-15):
大家好,请大神帮忙解释一下以下电阻和电流功率的关系是否成立。
         我们都知道贴片电阻分为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那么下面来讲讲0R电阻不同的封装所承受的电流是多少。

        根据公式P=I*I*R,假设0805封装0R电阻有50毫欧的内阻,能否经过1.5A的电流,那么
                     P=0.125W
                     1.5A*1.5A*0.05欧=0.1125W,太接近了,是否不行。

        电阻所承受的电流是否这么计算的?

网友A:
    理论计算基本是这样的,0欧电阻的内阻要查规格书,50豪欧感觉有点大了。0805的片式跨接电阻器一般标称电流有2A了吧(我记得是内阻小于20豪欧)。0402和0603按1A设计。环境温度超过70℃还要进一步降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计算基本是这样的,0欧电阻的内阻要查规格书,50豪欧感觉有点大了。0805的片式跨接电阻器一般标称电流 ...

    哇,版本都来回复了,非常感谢,电阻的内阻确实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厂家,所以只要这个公式成立,计算出来保留一倍以上的余量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B:
    还要考虑高温下内阻升高带来的功耗加倍,最好是多留点余量,最好是小电流用0Ω,大电流用磁珠,血淋淋的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考虑高温下内阻升高带来的功耗加倍,最好是多留点余量,最好是小电流用0Ω,大电流用磁珠,血淋淋的教 ...

同意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