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接后焊点不饱满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04-15):
波峰焊接线路板的焊点不饱满包括:焊点干瘪/不完整/有空洞,插装孔及导通孔焊料不饱满,焊料未爬到元件面的焊盘上。

  造成波峰焊接后焊点干瘪/不完整/有空洞,插装孔及导通孔焊料不饱满,焊料未爬到元件面的焊盘上的原因是:

        a)PCB预热和焊接温度过高,使焊料的黏度过低;

        b)插装孔的孔径过大,焊料从孔中流出;

        c) 插装元件细引线大焊盘,焊料被拉到焊盘上,使焊点干瘪;

        d) 金属化孔质量差或阻焊剂流入孔中;

        e) PCB爬坡角度偏小,不利于焊剂排气。

        对于波峰焊接后焊点干瘪/不完整/有空洞,插装孔及导通孔焊料不饱满,焊料未爬到元件面的焊盘上对策:

        a) 预热温度90-130℃,元件较多时取上限,锡波温度250+/-5℃,焊接时间3~5S。

        b) 插装孔的孔径比引脚直径大0.15~0.4mm,细引线取下限,粗引线取上线。

        c) 焊盘尺寸与引脚直径应匹配,要有利于形成弯月面;

        d)反映给PCB加工厂,提高加工质量;

        e) PCB的爬坡角度为3~7℃。

网友:
焊盘尺寸与引脚直径应匹配,要有利于形成弯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