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if循环的条件有两个的话应该用什么语句?

楼主(2020-04-15):
if A and B
   C
end
可以吗?

网友:
if A and B
   C
end

可以这样来表示:
if A&&B
C
end

网友:
感觉这样表示总是有些问题,最好不要这样,结果会使自己想不到的。
比如下面一个简单的,直接用向量作为if的判断条件。

%test if
clear,clc
a=[1 0 1 1 0 1];
b=[0 1 0 1 0 1];
for i=1:6
    if a&b
        c(i)=a(i)+b(i);
    else
        d(i)=a(i)+b(i);
    end
end

结果c没有d=1     1     1     2     0     2
如下表示才能得到正常结果。

%test if
clear,clc
a=[1 0 1 1 0 1];
b=[0 1 0 1 0 1];
for i=1:6
    if a(i)&b(i)
        c(i)=a(i)+b(i);
    else
        d(i)=a(i)+b(i);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