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中到底什么是axis?

楼主(2020-04-15):
axis 到底是什么,基本的功能和用法能解答好一下吗?谢谢

网友:
设定坐标轴的范围,具体参考帮助文件help axis或doc axis

网友:
axis一般用来设置axes的样式,包括坐标轴范围,可读比例等
axis([xmin xmax ymin ymax])
axis([xmin xmax ymin ymax zmin zmax cmin cmax]) 坐标轴设置
v = axis
axis auto
axis manual
axis tight
axis fill
axis ij
axis xy
axis equal
axis image
axis square
axis vis3d
axis normal 坐标轴刻度比例等
axis off
axis on 显示与否
axis(axes_handles,...)  根据axes设置
[mode,visibility,direction] = axis('state')  返回当前axes属性

网友:
axes是创建坐标轴,axis是设定其范围。%我给你个简单的例子,一定自己运行一下看看:
clear;
clear all;
x=0:10*pi;%x从0到10π。
y=sin(x);
axes(‘position’,[0.1 0.2 0.3 0.4]);
% 创建一个坐标系。
%让起点是左边占到显示窗口的十分之一处,下边占到十分之二处,宽占十分之三,高占十分之四。一个小框就出来了。
plot(x,y);  %画图。
axis([0 2*pi -0.5 0.5]);
% x的坐标范围是0到2π,y的范围是-0.5到0.5。
%现在你自己看横纵坐标。
%运行完之后把下边这行的%去掉,再运行一次你会发现啥?
%axes;
%建立的坐标轴把原来的覆盖了是吧?这说明要建立坐标轴要在绘图之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