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那个为什么显示E_i是未定义变量

楼主(2020-04-15):
不知道那个为什么显示E_i是未定义变量,
E_1=6;E_2=2;E_3=6;E_4=4;E_5=1;E_6=1;E_7=4;E_8=5;
E_9=1;E_10=1;E_11=4;E_12=8;E_13=1;E_14=8;E_15=1;E_16=4;
sum_1=0;%
for i=1:16
     sum_1=sum_1+E_i;
end

网友:
matlab与 c语言不同,不能这样做,他会默认E_i是一个独立变量,你可以这样写:
E=[6;2;6;4;1;1;4;5;1;1;4;8;1;8;1;4],
然后循环中调用时这样:sum_1=sum_1+E(i);
matlab是以矩阵为计算基础的,所以尽量以矩阵形式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