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喷完助焊剂可以不可以不预热,直接进行波峰焊接?

楼主(2020-04-15):
请教大神,喷完助焊剂可以不可以不预热,直接进行波峰焊接,就是取消预热模块,还是说跟助焊剂有关,有的助焊剂可以不用预热,有的必须预热。

网友:
一、助焊剂的作用;
二、波峰焊的焊接原理;
三、金属合金的共晶特性;
四、焊接类化学物在金属焊接上面的应用;
五、金属合金的成份和助焊剂的成份;将以上5个问题大概的了解一遍,你就会明白了,目前不管是传统模式的波峰焊还是现在流行的选择焊,助焊剂是必不可少的帮助焊接的化学物品,而PCBA想要焊接良好,就算不用助焊剂(有其它最新物品替代了),PCBA在焊接前也是需要进行预加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