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经常性整体偏低或者偏高。

楼主(2020-04-15):
回流焊内温度不稳定,温度经常性整体偏低或者偏高,比如我测试的时候设定最高温度255,实际测出来只有230左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啊?感谢!; ]" g( K. f* w

网友:
这很正常,设定的峰值温度比实际的温度高10-15度左右。跟器件和layout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