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H6引脚检测怎么修?

楼主(2020-04-15):
RH6引脚检测怎么修?是什么原理,怎么样区分是压敏电阻还是电路板问题?如果打得好,怎么取消此检测电
路?是在压敏电阻上并联电阻短接吗?谢谢!

网友:
出现问题就要想办法去解决,不要逃避问题,从以下几点去排查:
1.弹簧线有没有接触不良
2.剪脚刀具有没有调好
3.压敏电阻是否损坏
4.检测盒内的微调电阻,是否调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