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关于Cadence 和 Altium Designer 的疑惑

楼主(2020-04-15):
学了99SE,并掌握了 altium Designer ,但在看很多公司招聘PCB工程师的时候,要求是“精通”cadence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在 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中不是也能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 吗?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在提及 “信号完整性分析”的时候必须要会 Cadence  呢?
     Cadence 与 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想比难道有什么独特不可替代的优势么?
     说实话,我没接触到“信号完整性分析”这块的时候,只听说过 Altium Designer  和99SE。至于 Cadence  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要学 Cadence  是不是会很难呢?Cadence 可以用作制作工业批量的PCB么?还是说,它只是用于“信号完整性分析”?

网友:
不是cadence可以做那些事情,而zd是cadence公司的相关软件可以做那些事情。这么说吧,cadence的工具比起你用的DXP强大多了,特别是PCB设计工具allegro。当你在设计大型的复杂的专高密度的多层PCB的时候你就能体会到的,那不是DXP能解决的事情,而且两者的效率是不能相提并论的。cadence的很多其他工具也是很强的,总之cadence是EDA领域的主流设计属软件,而且是比较高端的。当然了,基于上述原因,cadence公司的一些软件学起来的话,相对是要有难度一些。

网友:
    提高门槛,招聘的时候,好多公司要求很高,实际上好多能力还用不到。举个简单例子,你当老板,招聘一个前台,其实学历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如果能招聘到更好的,学历更高的,你肯定想要更好的。当然这都是玩笑话,别当真。

网友:
    Cadence是一家EDA解决方案提供商,旗下的软件非常多,涵盖IC设计、PCB设计、SI仿真等领域,目前PCB设计主推的是Allegro、SI仿真主推的是其Sigrity,二者能无缝衔接,用过的都说好!另外,当一家公司选择并建立起了某个软件作为开发平台,招聘的时候自然是以该平台为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