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絲印層

楼主(2020-04-15):
請教各位先進
要設計出一零件 , 絲印層要top / bottom 都能顯示出 ? 如何設計?
版本為VX.2.3

网友:
两个层都加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畫在ALL LAYER層
CAM的設定也要設

网友:
TOP层画个框,BOTTOM层画个框,出GERBER的时候观察一下,如果不行,就直接在元件上面加个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