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FPGAMuxTree结构模型的可容错全加器设计

楼主(2020-04-15):
    摘要:在SRAM FPGA的MuxTree结构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具有容错功能的一位全加器的设计和实现。文中介绍了MuxTree结构模型的原理,并给出了基于该结构模型容错全加器的设计过程及系统逻辑构成。同时,对该容错系统进行了功能和时序仿真,验证了MuxTree结构容错系统的可行性。

    关键词:MuxTree;全加器;容错系统

    中图分类号:TP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53X(2003)05-0061-04

    1 MuxTree结构模型的原理

    MuxTree是一种新型的基于多路复用器基础上的SRAM FPGA的结构模型。由于MuxTree结构模型阵列能容易地配置成二叉判定图BDD [1],而BDD又是逻辑函数的有效表示方法,所以MuxTree结构模型理论上可以实现所有的数字电路基本单元。MuxTree结构模型基本单元包括三个部分:可编程功能模块FU、可编程长距离连接模块SB和配置寄存器CREG。

    可编程功能模块是由一个多路复用器实现的, D型触发器F用于实现时序功能,单元的输出是组合还是时序由配置信号S控制。在MuxTree基本单元中有两套独立的连接线路,一个是短距离连接线路(图中黑色的),另一个是长距离连接线路(图中灰色的)。可编程功能模块与连接模块的配置信号保存在配置寄存器中,整个电路的配置信号数据流决定电路的功能 [2]。

    2 MuxTree结构的容错模型

    MuxTree结构容错模型的设计流程主要是由自检测和重配置两个部分组成。它的设计原理是先通过自检测发现错误,然后重新布线使出错的 MuxTree单元停止工作,并将出错的MuxTree单元的配置信号重新配置到冗余的单元中。

    2.1 MuxTree容错模型的自检测

    容错系统首先是要实现自检测功能。这里自检测要求是能实现错误检测和错误定位,并且自检测逻辑电路要分散在MuxTree各个基本单元中。

    对于可编程功能模块,由于它的规模比较小,所以可通过完整的备份电路进行测试。用两个相同的子电路,对它们的输出进行简单比较就能检测出故障。同时为了保证电路在修复后不会丢失检测到故障时所存储的信息,又引入了触发器的第三个副本和一个2-3的判决器。

    对于配置寄存器,因为基本单元的配置在电路编程后就不变了,所以可以认为,保存在寄存器中的值,在正常运行中发生的任何改变是出现故障的结果。测试变量从左至右移入配置寄存器,如果没有故障,该变量组的头1到达寄存器的头H,而它的尾11将同时到达寄存器的尾部T,这时与门输出为1,异或门的输入由00 变为11,异或门输出0。如果检测到错误,异或门输出为1。

    2.2 MuxTree容错模型的自修复

    要使一个电路系统具有自修复的功能,通常都要求两种内建机制,即资源冗余和功能重配置。

    所谓冗余就是当检测到错误时,要求有备份的单元来替代出错的单元。为了指定一组备用单元作为冗余,这里引进了一个可编程自复制机——细胞自动机[3]。这个自动机可以完成下面两项任务:把阵列划分成矩形方块;指定其中一列作为备用列。它可以通过修改备用列的疏密,来改变系统的自修复能力。在不用改变MuxTree基本单元的配置信号情况下,就可以使它从没有容错功能(没有备用列)到100%冗余度(一个活动列配一个备用列)。

    就功能重配置而言,主要是如何利用这些冗余,将故障单元的信息转移到工作单元中去。这里提出的自修复机制,是通过用右边邻居单元替代故障单元,再对网络进行重配置来实现的。这个右边邻居单元本身的配置信号一直向右移位,直至到达一个备用单元。在信息移位完成后,故障单元对于网络就停止工作,也就是通过重新布线来避开故障单元。

    3 容错全加器的设计和实现

    下面将在MuxTree_SR(自修复MuxTree)阵列上设计一个具有容错功能的一位全加器。主要是用Xilinx Foundation工具实现原理的编辑和仿真。

    3.1 容错全加器模型的建立

设计这个系统的第一步就是分析实现MuxTree_SR阵列所须基本单元的数目。一位全加器正常运行时的真值表如表1。通过真值表可得到如图2所示的全加器的两个输出 Cn+1和Sn 的二叉判定图BDD。经过化简后,原本需要14个单元的结构简化为10个单元的最简形式。由BDD图可以得到MuxTree各单元的配置信号和连接线路图如图3(a)(b)。因此,要实现一个具有自检测、自修复能力的全加器,需要用到5×2个活动单元和5个备用单元。

    3.2 容错全加器的配置实现

    容错全加器的配置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3.2.1 细胞自动机分区阶段

    将15个基本单元排列成5×3的阵列,其中前两列为活动的基本单元,后一列为备用列。由于有15个基本单元,细胞自动机隔板要完全将它们包含起来,需要6×4个细胞自动机模块。

    3.2.2 寄存器测试阶段

    在输入有效的配置信号数据流之前,要进行配置寄存器的测试。在状态机复位后,测试十六进制变量组18000001通过共用配置线,并行地移位进入所有的配置寄存器中,以检测是否存在故障。如果有故障,测试序列的头1无法到达寄存器的末端,产生一个错误检测信号。由于有效的配置信号还没有进入,所以在此阶段不用进行重配置,而只须简单地将单元变成DEAD,自动引发重新布线。

    3.2.3 配置阶段

    寄存器测试完成后,有效的配置信号从西南角入口点,通过共用配置线按照细胞自动机定义的传输路径进入每个块。当配置流遇到出错单元时,自动改变方向到右边邻居单元,右边邻居单元的配置再依次改变方向,直至到达相应的备用单元。

    3.3 容错全加器的功能仿真

当活动单元配置完成后,电路就开始运行,全加器开始工作。如果电路在运行时检测到故障,那么将激活重构机制。重配置时钟生效,自修复机制开始启动,将出错单元的配置信号转到它右边的单元中去。一旦备用单元的配置信号充满,自修复完成,故障单元停止工作,自动重新布线。这时工作时钟重新启动,电路恢复工作。 由于故障单元中的触发器的内容是连接到配置寄存器上的,所以重配置过程中,把原触发器的内容也移到右边的基本单元中,因此,电路将在检测到故障时的状态起继 续工作。只要有足够的备用单元,就可以修复更多的故障,保证全加器正常工作。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一位容错加法器的设计和实现,探讨了基于SRAM FPGA的MuxTree模型结构容错系统的可行性。

    因为MuxTree能容易地配置成BDD,所以从原理上来讲,能实现任何功能的容错电路,可以说具有通用性。同时,因为引入了细胞自动机来定义备用列,实现了动态冗余,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由于是在阵列的所有单元间进行分配诊断和重构机制,所以硬件开销较大,不适合复杂应用。

网友:
    MuxTree结构模型基本单元包括三个部分:可编程功能模块FU、可编程长距离连接模块SB和配置寄存器CR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