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封装和mems封装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20-04-15):
sip封装和mems封装有什么不一样?. D" I! ~* R- O

网友:
SIP(System In a Package系统级封装zd)是将多种功能芯片,包括处理器、存储器等功能芯片集成在一个封装内,从而实现一个基本完整的功能。与SOC(System On a Chip系统级芯片)相对应。不同的是系统级封装是采用不同芯片进行并排或叠加的封装方式,而SOC则是高度集成的芯片产专品。 有人将SIP定义为:将多个具有不同功能的有源电子元件与可选无源器件,以及诸如MEMS或者光学器件等其他器件优先组装到一起,实现一定功能的单个标准封装属件,从而形成一个系统或者子系统。从封装发展的角度来看,SIP是SOC封装实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