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如何设置走线铜厚?

楼主(2020-04-15):
想仿真走线铜厚对天线中心频点的影响,请教下HFSS如何设置天线走线铜厚。

楼主:
emmmm,自己琢磨出来了,在二维的平面天线模型的基础上仿真天线铜厚对中心频点的影响,把方法写在这里记录一下:
1. 先选中平面的天线模型,点击鼠标右键-Edit-surface-Thicken Sheet,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入厚度,或填入一个变量即可。
对这个变量进行参数扫描,就可以啦,附件增加这次的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emmmm,自己琢磨出来了,在二维的平面天线模型的基础上仿真天线铜厚对中心频点的影响,把方法写在这里记录 ...

铜厚示例铜厚示例铜厚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