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高阻抗探头10X的反射问题

楼主(2020-04-15):
如下图,示波器高阻抗探头中间有一段1m多长的阻抗线缆,向厂家打听到这段线缆一般是50欧姆阻抗,示波器的输入电阻为1M。在示波器与探头的连接处,相当于用1M电阻对50欧姆的阻抗线做远端并联端接,按理论应该会产生严重的反射(几乎是全反射)。我用网购的阻抗线搭接图中的电路进行验证,确实按我所认为的那样,发生了严重发生输输出端的信号与输入端信号相比完全变形。但我们平时使用的高阻抗探头确实能正常使用,哪位大神能解释下。

高阻抗探头原理图

高阻抗探头原理图

网友:
信号完整性SI/PI仿真

网友:
    最近刚刚研究了下探头,概念理解上可能有些偏差:
1. 50ohm是传输线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下信号波长大致与设备宽度方向上尺寸相当或者更小一些
2. 1Mohm/9Mohm分压网络,是超低频或者直流角度来看的,这种情况下信号波长远大于设备宽度方向的电气延迟时间尺寸
3. 一般无源的10X探头,常用的也就200MHz, 300MHz带宽,波长1m左右,一般要测试的设备宽度尺寸远小于1m了
    4. 示波器端口可以设置1M/50ohm/75ohm,想想那种情况选择什么样的内阻,去看看这方面的资料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