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正电不过和负电不过的解决思路

楼主(2020-04-16):
目前手上一个蓝牙耳机,打usb外壳的金属部分机器会重启,usb外壳的金属部分是接地的,是一个转接小板,通过一个FFC排线和主板连接。目前在板子上在usb外壳和地之间留了个串位,打算贴电感或磁珠来过ESD,试过了这个串位贴0欧姆电阻,2.4nH电感和1k的磁珠,目前均为正电可以过6k,负电5k几枪就会挂掉,请问大神像这种问题问题怎么去解决呢?盼回复!

网友:
    1. 耦合板放电的情形下会不会打挂?因为 打USB外壳,可以通过传导方式流入,也可以产生静电辐射耦合出噪声导致失败。
2. 打USB外壳的时候,静电进入外壳相连的金属导体,同时也会耦合出脉冲,你断开USB外壳相连的金属导体,也就是外壳不接地,静电无法往里面灌入,此时就不是传导导致的问题,你再看会否有问题发生。
    3. USB的信号线和供电电源线有没有做正确的ESD防护,负极出问题,你用双向TVS了没,钳制电位和TVS管子的启动电压是多少,因为你是蓝牙耳机,你的耳机的PCB板肯定非常小,你的板子上面的GND要尽量多层,尽量扩大GND的面积,比如内层喷金属漆。
4. 你是不是打一枪放一下电?
5.你的板子上面还有哪些敏感元件,比如你的晶振你的蓝牙接收天线

楼主:
    1.耦合板不会挂 2.断开串位打外壳会挂3.信号线有加防护4.打一枪放一枪5.晶体和复位电路有做防护,晶体地直接过孔到第二层完整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耦合板不会挂 2.断开串位打外壳会挂3.信号线有加防护4.打一枪放一枪5.晶体和复位电路有做防护,晶体地直 ...

    因为信息少,没有任何图片信息,故我只能推断,还望理解....
    从测试结果来看,系统的单板面积不大....
但PCB设计一定存在不良的地方,但至于哪里不良,我个人看法是电源地去耦合设计存在问题.....

网友B:
    FPC线是不是受到干扰了,可以尝试下用导电布包一下屏蔽试试,电源线在负向的时候受的干扰可以尝试在电源线用个单向的TVS尝试

网友C:
    静电等级是多少V ?挂掉的现象是怎样? 有些蓝牙芯片的抗静电能力真的比较差,需要有具体的现象跟LAYOUT 图看才好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
    楼主微信跟我讲了,如果USB信号线和电源线去掉,只打外壳,一样挂,这说明这个板子其他的地方依然有问题;而去掉地线再打外壳,并无问题,所以我让楼主验证外壳与地之间加大阻抗有无效果,这个等效就是阻隔静电入进入。PCB板子表层铺了过多的地和地孔,造成了一个低阻抗,且容易被耦合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C线是不是受到干扰了,可以尝试下用导电布包一下屏蔽试试,电源线在负向的时候受的干扰可以尝试在电源线用个单向的TVS尝试

试过了包了一层铜箔后再接地,并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耦合板不会挂 2.断开串位打外壳会挂3.信号线有加防护4.打一枪放一枪5.晶体和复位电路有做防护,晶体地直 ...

    因为信息少,没有任何图片信息,故我只能推断,还望理解....
    从测试结果来看,系统的单板面积不大....
    但PCB设计一定存在不良的地方,但至于哪里不良,我个人看法是电源地去耦合设计存在问题.....

是大耳机,板子面积很大,地铺了很多,表层空余的地方全部铺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C线是不是受到干扰了,可以尝试下用导电布包一下屏蔽试试,电源线在负向的时候受的干扰可以尝试在电源线用个单向的TVS尝试

    试过了包了一层铜箔后再接地,并没有改善

    不应该用双向的TV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电等级是多少V ?挂掉的现象是怎样? 有些蓝牙芯片的抗静电能力真的比较差,需要有具体的现象跟LAYOUT 图看才好找到根本原因!

等级为接触±6k,打挂掉会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信息少,没有任何图片信息,故我只能推断,还望理解....
从测试结果来看,系统的单板面积不大....
    ...

    你说的大,有多大?也许我们理解不一样..  有教材书那么大吗?还是只有名片大小大呢?

网友:
    蓝牙耳机产品和板子都很小,ESD问题难解,没有原理图很难给出建议,我们公司做过很TWS的静电方案。如需帮忙可以联系我,看头像,谢谢

网友:
    大哥,最后你咋解决的呀?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接触打,地线传导到主板,同时通过连线辐射,连线是不是在主板主控敏感区?挪位固定住看看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发现负静电容易不过,正静电相对好过的情况

网友:
    我的便携式医疗电子设备也是这样,对外部信号线打+8KV能过,-8KV过不了,几枪就废掉了。
也有屏蔽罩,打设备本身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路过的大神,帮个忙吧,都半个月过去了,依旧没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发现负静电容易不过,正静电相对好过的情况

    你最后咋解决的呢

网友:
    遇到类似的问题,换双向TVS并没有起作用,还没有解决。

网友D(2020-08-13):
引用 网友E:
你最后咋解决的呢

    从我的经验来看,过静电基本是堵静电不如加宽接地,加宽接地不如远离放电位置。主控离放电位置要远、尽可能加大主控到放电位置之间的间距、间距内不要有铺铜或放任何器件、静电可以以器件的焊盘为跳岛而前进。主控的接地要尽可能地加宽加粗,主控下方要有完整的地平面。其它加ESD管、磁珠之类的,很多时候在静电很强时似乎没什么大用。

网友(2020-10-14):
引用 网友D:
    从我的经验来看,过静电基本是堵静电不如加宽接地,加宽接地不如远离放电位置。主控离放电位置要远、尽可 ...

    我总结一下经典的一般PCB Layout时应注意的事项:
    1. 首先相关器件最好内嵌ESD防护器件;
2. PCB Layout 之前预留串联电阻/磁珠,电容一端大面积接地的焊盘位置,ESD防护器件,共模电感等的位置;
    3. 主芯片一定要靠近屏蔽罩中心位置,与屏蔽罩边缘留有一定的位置(放置过近引入辐射干扰);
    4.大面积铺地,越大越好;
    5. 要有一层是单独的地层,也就是完整的地平面;
5. 主要信号线距离板边越远越好;
6. 顶层/底层的铺地铜皮与板边留有距离,尽量远些;
    7.晶振位置离板远些,实在不行也要保证把晶振用地包起来;
8.一般的3W/20H/五五原则还是最基本的;

    9.

网友:


网友(2020-11-21):
    最好能有PCB,上图才能方便观察,尤其负ESD,考察回路是否通畅,很多时候,即使放了ESD, 还有更弱的通路,关键花时间去找这个通路

网友(2022-03-08):
    有没有谁解决,都3个月了,换了各种esd还是没有解决空气10KV,导致声音损坏与蓝牙距离太短问题。

网友(2023-06-05):
    电池供电的消费类产品ESD有哪些改善方法啊?

网友:
    底孔适当,使得gnd平面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