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D尖峰脉冲吸收电路参数计算举例

楼主(2020-04-16):
    RCD尖峰脉冲吸收电路参数计算举例

【导读】临近岁末,《电子元件技术网》为培养社区顶级设计工程师而精心打造的造星平台---大讲台将为大家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惊喜,最新推出的是社区技术专家陶显芳老师倾情打造的最新贺岁力作:单激式开关电源漏感与分布电容对输出波形的影响,以及RCD尖峰脉冲吸收电路参数的计算实例。本站将分五讲为大家披露单激式开关电源的设计诀窍。

反激式开关变压器的漏感一般都比较大,漏感与初级线圈电感之比,大多数都在2~5%之间。漏感的大小主要与变压器初、次级线圈的绕法、铁芯和骨架的结构,以及气隙大小等参数有关,还与磁通密度取值的大小有关,因为磁通密度取得越大,导磁率就会越小,漏感相对也要增大。漏感小于2%或大于15%的开关变压器,其结构一般都比较特殊。
    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电感量的大小,主要与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有关,还与工作电压和输出功率的大小有关。一般输出功率越大,工作频率就越低,电感量相应也要增大;而工作电压越高,电感量也越大。一般工作频率为30~50kHz,工作电压为AC110V~220V的开关变压器,其初级线圈的电感量大约为:300~1000微亨,漏感大约为:10~100微亨;计算时,可按3~6%的比例来取值进行估算。例如:L=1000uH,则可取 Ls = 30~60uH。

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电感L和漏感Ls的大小可以用仪表直接测量。测量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漏感的最简单方法是把开关变压器次级线圈两端短路,然后再测量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电感,即漏感。不过测量时不要选择测试频率太高,因为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的分布电容对测量结果影响很大。

网友:
    RCD尖峰脉冲吸收电路参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