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计单片机DC TO DC电源的疑问?

楼主(2020-04-16):
设计单片机DC TO DC电源需要测试哪些性能参数才能保证它的可靠性呢?

网友:
1. 工作寿命 2. 预处理 3. 温度、湿度偏置 4. 电源周期 5. 温度周期 (各种不同的温度范围) 6. 热冲击 (各种不同的温度范围) 7. 焊接冲击 8. 高温烘烤 (各种不同的温度范围) 9. 机械冲击 10. 可变振动频率 11. 电路板安装/温度周期 (各种不同的温度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