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程序调试基本方法分享

楼主(2020-04-16):
MATLAB程序调试基本方法分享
前言
    本文主要是对MATLAB程序调试中的一般方法进行总结,也是自己学习的记录。全文大致分为三个段落:

  1)代码内调试;

  2)断点调试方法;

  3)指令调试方法;

本文主要为个人学习总结,并借鉴了前人的经验,相应链接在最后一并附上。

一、代码内调试
    A-打印变量
  • z=hilbert(testdata');                   % 希尔伯特变换
  • a=abs(z)                                    % 包络线
  • fnor=instfreq(z);                       % 瞬时频率

上面的代码,如果希望检查a是否正常:去掉末尾的分号;,即可在Command Window查看到对应的输出信息,特别是当变量出现在function时,如果不输出,则在Workspace中无法直接查看,此时该操作较方便。
    B-局部执行

  • z=hilbert(testdata');                   % 希尔伯特变换
  • a=abs(z);                               % 包络线
  • fnor=instfreq(z);                       % 瞬时频率

如果希望对某一部分代码,进行调试,则完全没有必要每次都从头运行,这时局部执行较方便。仍是这段代码,如果希望仅仅执行高亮部分,则箭头选中并按F9,此时程序仅仅运行高亮部分,可利用这个方法调试局部代码。
    C-配合绘图(该操作可以配合以下各类方法使用)
图形比数据更易于观察,在调试过程中打开Workspace中的变量(快捷键:Crtl + D),然后选择plot,即可根据需求对数据进行绘图,便于观察特性:

例如选择需要观察的数据,分别选择bar以及suRF指令,即可绘制对应图形:

是不是也算方便?

二、断点调试方法

调试代码最经典的就是利用设置断点的方法,此处给出对应快捷键:

  • F12:设置/取消 断点
  • F10:单步执行
  • F11:单步执行,且碰到function跳入函数内执行,F10则不会跳入,这是二者的明显区别
  • Shift + F11:跳入function之后,通过该指令推出function
  • F5:执行相邻两次断点见的所有指令,如:断点在for循环中,则F5一次,循环执行一次
  • Shift + F5:退出断点调试

三、指令调试方法

    A-keyboard + (return)

经常碰到一些情况,如:矩阵相乘A*B时(假设A已知,B需要运算得出),矩阵B的size难以确定,是用A*B还是A'*B难以确定,可不可以先计算B,运算完之后观察B的特性,再确定用A还是A‘?keyboard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keyboard顾名思义,就是键盘的意思,即:把控制权交给键盘。执行程序的过程中,把控制权交给键盘,如何再重新返回程序呢?因此:

keyboard 与 return

通常联合使用。如执行:

  • max_eig = max( eig(G'*pinv(F)*G) );  %此处难以确定,还是max_eig = max( eig(G*pinv(F)*G') )
  • P_tmp = real(m+1 - max_eig);

但难以确定G还是G’,利用keyboard则可以修改为:

  • keyboard
  • P_tmp = real(m+1 - max_eig);

在进入K>> 之后,此时已经可以观察F、G的size,因此在Command Windows输入:

  • max_eig = max( eig(G'*pinv(F)*G) );
  • return;

即可保证程序顺利执行。

    B- try + (catch) + end

我们知道,matlab的代码是按行执行的,如果碰到错误行,则程序中断。try..catch可以使得可能出错的代码不影响后面代码的继续执行,也可以检查,排查,解决程序的一些错误,增强代码的鲁棒性和可靠性。

  • try ... end
try...end用于尝试运行一段也许可能出错的代码,比如:
  • m = rand(3,4);
  • n = magic(5);
  • try
  •     a = m*n;
  •     disp(a)
  • end
  • disp(m)

这段代码里面,a = m*n运行会出错,不满足矩阵乘法的原则。所以,a = m*n和disp(a)不执行,但后面的disp(m)亦然会执行。
  • try...catch...end

try...catch...end用于检查错误,如

  • m = rand(3,4);
  • n = magic(5);
  • try
  •      a = m*n;
  •      disp(a)
  • catch
  •      disp(size(m))
  •      disp(size(n))
  • end
  • disp(m)

这里面,当程序碰到 a = m*n;错误后,就会跳转到catch里面的语句,继续执行,有点类似于if...else...end。

    C-dbstop

  • dbstop if error

在程序执行前输入:

  • dbstop if error
  • %================以下为main部分=================
  • ....%略

 如果运行出现错误,matlab会自动停在出错的那行,并且保存所有相关变量。真心好用。

  • dbstop in file

  在.m文件中,插入dbstop in file指令,如下面这段程序,我们在其中加入了dbstop in VMD,其中VMD是一个function:

  • load './data/Gdpyear.mat'
  • data=data-mean(data);%去均值,即数据中心化
  • dbstop in VMD
  • t=linspace(1992.0,2016.5,length(data)); %设定x轴
  • for st=1:9
  •     K=st+1;
  •     [u, u_hat, omega] = VMD(data, length(data), 0, K, 0, 1, 1e-5);
  •     u=flipud(u);

效果如下:

即设置断点并运行至VMD程序内部,此时通过F10/F11/Shift F11等断点操作中的快捷键,即可进行调试,Command Windows输入dbquit即可退出。

  • dbstop in file at location if expression

比如有myprogram.m, 如下:

  • clear all;
  • close all
  • clc;
  • x = ones(1,10);
  • for n = 1:10
  •   x(n) = x(n) + 1;
  • end

设置一个断点在 n >= 4时(对应程序位置为第6行),然后再运行程序:

  • dbstop in myprogram at 6 if n>=4;
  • myprogram;

  这时有:

  • 6   x(n) = x(n) + 1;
  • K>>
  • Type dbquit to exit debug mode.

可见,dbstop比断点设置更加智能,控制起来更为方便。补充一句:

  • dbstop in file at location   %在指定行设置断点

此时与F12等价。

所有dbstop,可配合return或者dbstop使用;
eturn:返回;
bstop:停止

调试完成,需要清除所有断点:

  • 清除所有M文件的所有断点

在Command Windows输入:

  • dbclear all

  • 清除文件名为mfile的文件的所有断点

在Command Windows输入:

  • dbclear all in mfile:

  • 其他dbstop相关(前文所述,已满足基本Debug,此处列出其他操作,不再展开介绍,供感兴趣的朋友阅读):

(1)设置断点:

* dbstop in mfile:在文件名为mfile的M文件第一个可执行语句前设断点;
bstop in mfile at lineno:在mfile的第lineno行设断点;
* dbstop in mfile at subfun:当程序执行到子程序subfun时,暂时中止执行,并设断点;
bstop if error:遇到错误时,终止M文件运行,并停在错误行(不包括try...catch语句中检测到的的错误,不能在错误后重新开始运行);
bstop if all error:遇到任何类型错误均停止(包括try...catch语句中检测到的的错误);
* dbstop if warning:程序可恢复运行;
bstop if caught error:当try...catch检测到运行时间错误是,停止M文件执行,可恢复运行;
* dbstop if naninf 或 dbstop if infnan

(2)断点清除:

* dbclear all:清除所有M文件中的所有断点;
* dbclear all in mfile:清除文件名为mfile的文件中的所有断点;
* dbclear in mfile:清除文件名为mfile中第一个可执行语句前的断点;
bclear in mfile at lineno:
* dbclear in mfile at subfun:
bclear if error/warning/naninf/infnan:

(3)恢复运行:

* dbcount:从断点处恢复程序的执行,直到下一个断点或错误后返回Matlab基本工作空间;

(4)执行一行或多行语句:

* dbstep:执行下一个可执行语句;
bstep nlines:执行下nlines行可执行语句;
bstep in:执行下一行可执行语句,如有子函数,进入;
bstep out:执行函数剩余部分,离开函数时停止;
* 注:这四种都返回调试模式,如遇断点,中止;

网友:
楼主分享的MATLAB程序调试基本方法都是些很实用的方法。

网友:
很实用啊,楼主好人,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