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中异步电机模块的帮助文档的中文翻译

楼主(2020-04-16):
Simulink中异步电机模块的帮助文档的中文翻译

本文档是自己在看异步电机模块时,进行的翻译,基本是逐句翻译,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里面出现有问题的地方,请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修改。matlab版本是2014a。

Model the dynamics of three-phrase asynchronous machine,also known as induction machine
    三异步电机的动力学模型,又称感应电机

The Asynchronous Machine block implements a three-phase asynchronous machine(wound rotor,single squirrel-cage,or double squirrel-cage)
    异步电机块实现三相异步电机(绕线转子,单鼠笼,双鼠笼)

It operates in either generator or motor mode.
    它工作在发电机或电机模式。

If Tm is positive,the machine acts as a motor
    如果Tm是积极的,机器作为一个电机

If Tm is negative,the machine acts as generator
    如果Tm是负的,机器作为发电机

The elctrical part of the machine is represented by a fourth-order state-space model,and the mechanical part by a second-order system
    本机电器部分由一个四阶状态空间模型为代表,和机械部分由一个二阶系统。

All electrical variables and parameters are referred to the stator,indicated by the prime signs in the following machine equations
    在下列机器等式中,与定子相关的所有的电气变量和参数用主要标号来表示

You can choose between two Asynchronous Machine blocks to specify the electrical parameters of the model,by using the pu Units dialog box or the SI dialog box.
    通过标幺制对话框或者标准制对话框,对于特殊的电气参数的模型,你可以选择两种不 同的异步电机模块

Both blocks are modeling the same asynchronous machine model
    两种模块建立的都是同一种异步电机模型

“Implements a three-phase asynchronous machine (wound rotor, squirrel cage or double squirrel cage) modeled in a selectable dq reference frame (rotor, stator, or synchronous). Stator and rotor windings are connected in wye to an internal neutral point.

    “在选定的dq参考坐标系里实现三相异步电机模型(鼠笼式绕线转子或者双笼型)。定子和转子绕组连接在内部中性点上”

For single squirrel-cage machines,provides a set of predetermined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for various asynchronous machine rating of power,phase-to-phase voltage,frequency,and rated speed(rpm).
    对于单鼠笼式电机,为各种电机的额定功率,相电压频率和转速。

To make this parameter available,set the Rotor type parameter to Squirrel-cage and click Apply
    为了使此参数可用,设置转子类型参数到鼠笼,然后单击应用

Select one of the preset models to load the corresponding electrical and mechical parameters in the entries of the dialog box.
    在条目对话框中选择一种预制定的模型加载相应的电气和机械参数

The preset models do not include predetermined saturation parameters
    预设的模型不包括预定的饱和度参数

Select No if you do not want to use a preset model,or if you want to modify some  of the parameters of a preset model.
    如果你不想使用预设的模型,或者如果你想修改预设模型的某些参数,请选择“否”。

When you select a preset model,the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in the Parameters tab of the dialog box become nonmodifiable(unavailable)
    当你选择一个预设模式,在对话框的参数标签的电气和机械参数成为不可改变的(不可用)

To start from a given preset model and then modify machine parameters
    从给定的预设模型开始,然后修改机器参数

Select the preset model that you want to initialize the parameters
    选择要初始化参数的预设模型

Change the Preset model parameter value to No
    将预设的模型参数值更改为No.

This does not change the machine parameters
    这并不改变机器参数

By doing so ,you just break the connecttion with the particular preset model
    通过这样做,你只是打破接入技术与特定的预设模型

Modify the machine parameters as you want,then click Apply
    修改机器参数,然后单击应用

Select the torque applied to the shaft or the rotor speed as a Simulink input of the block,or to represent the machine shaft by a Simscape rotational mechanical port
    选择转矩应用到转轴上或者转速作为仿真的输入模块,或者通过Simscape 旋转机械端口

Select Torque Tm to specify a torque input,in N.m or in pu,and change labeling of the block input to Tm
    对一个特殊的转矩输入以国标形式或者标幺值的形式选择转矩TM,然后改变输入模块的标记为TM。

The machine speed is detemined  by the machine Inertia J (or inertia constant H for the pu machine) and b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pplied mechanical torque Tm and the internal electromagnetic torque Te
    机器的速度是由机器转动惯量J的决定(或PU机惯性常数h)和所施加的机械转矩TM和内部电磁转矩Te的区别

The sign convention for the mechanical torque is:when the speed is positive,a positive torque signal indicates motor mode and a negative signal indicates generator mode
    转矩符号的惯例是:当转速为正时,一个正转矩信号表明是电机模型,一个负的信号表明是发电机模型。

Select Speed w to specify a speed input,in rad/s or in pu,and change labeling of the block input to w.
对于特定的速度输入,用标准弧度每秒或者标幺值,选择速度w,同时改变w输入模块为w.

The machine speed is imposed and the mechanical part of the model(Inertia J)is ignored
    机器速度被加强同时机械内部的惯量被忽略

using the speed as the mechanical input allows modeling a mechanical coupling between two machines
    使用的速度作为机械输入允许建模两机之间的机械耦合

The next figure indicates how to model a stiff shaft interconnection in a motor-generator set when friction torque is ignored in machine2
    下图表明了如何在一个电动机和发电机模式下建立一个刚性轴的内部连接当机器2的摩擦转矩被忽略时。

The speed output of machine1 is connnected to the speed input of machine 2,while machine 2 electromagnetic torque output Te is applied to the mechanical torque input Tm of machine 1.
    电动机的输出速度被连接到发电机的输入速度,而发电机的输出电磁转矩被用到电动机的机械转矩。

The Kw factor takes into account speed units of both machines (pu or rad/s) and gear box ratio w2/w1。
    KW因子考虑机器速度单位(PU或弧度/秒)和齿轮箱比W2/W1

The KT factor takes into account torque units of both machines(pu or N.m)and machine ratings
    KT因素则考虑到了电动机和发电机的转矩单位和机器的额定值

Also,as the inertia J2 is ignored in machine2,J2 referred to machine1 speed must be added to machine1 inertia J1
同时,由于惯性J2中忽视了机器,J2称机速度必须增加机惯性J1

Mechanical rotational port:机械转动端口

Select Mechanical rotational port to add to the block  a Simscape mechanical rotational port that allows connection of the machine shaft with other Simscape block having mechanical rotational ports.
选择机械旋转端口添加到块的Simscape机械旋转端口,允许与其他机械旋转轴连接端口的Simscape块机。

The Simulink input representing the mechanical torque Tm or the speed w of the machine is then removed from the block
仿真的输入代表着机械转矩或者机械转速从块中移动。

The next figure indicates how to connect an ideal Torque Source block from the Simscape library to the machine shaft to represent the machine in motor mode,or in generator mode,when the rotor speed is positive
当转子的转速是正时,下面的图代表的是如何连接一个理想的从一个浏览库中选一个转矩源到电动机或者发电机的机器轴。

Specifies the type of rotor:Wound,Squirrel-cage,or Double squirrel-cage
     指定转子类型,是绕组式还是单鼠笼式或者双鼠笼式

reference fram:参考框架

Specifies the reference frame that is used to convert  input voltages(abc reference frame)to the dq reference frame,and output  currents(dq reference) to the abc reference frame
指定用于将输入电压的参考框架(ABC坐标系)到DQ参考帧,输出电流(dq)到ABC参考帧
Rotor(Park transformation):派克坐标变换
Stationary(Clark orαβ transformation):静态两相坐标变换
Synchronous:同步坐标变换

The following relationship describe the abc-to-dq reference frame transformations applied to the Asynchronous Machine phase-to-phase voltages
下面的关系描述ABC dq坐标变换应用于异步电机相电压

In the preceding equations,theta is the angualr postion of the reference fram,while beta=theta-theta,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sition of the reference fram and the position (electrical) of the rotor
   在前面的方程,θ是参考框架的角位置,而β=θθ,是参考帧的位置和转子位置之间的差异(电角度)。
Because the machine windings are connected in a three-wire Y configuration,there is no homopolar (0) component
由于电机绕组连接在一三线Y配置,没有单极(0)组件

This configuration also justifies that two line-to line input voltages are used inside the model instead of three line-to-neutral voltage
这种配置也证明了两线到线输入电压内使用的模型,而不是三线到中性电压

The following relationship describe the dq-to-abc reference frame transformations applied to the Asynchronous Machine phase currents
下面的关系描述了应用于异步电机相电流的dq到abc三相坐标系变换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values taken by theta and bata in each reference frame
下表显示了在每个坐标系θ和β

The choice of reference frame affects the waveforms of all dq variables.
坐标系的选择影响所有DQ变量的波形

It also affects the simulation speed and in certain cases the accuracy of the results
它也影响了仿真速度和在某些情况下的结果的准确性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are suggested in[1]
     下面的知道在[1]中给出建议

Use the stationary reference frame if the stator voltages are either unbalanced or discontinuous and the rotor voltage are balanced.
如果定子电压不平衡或不连续,转子电压平衡,就是用静止坐标系。

Use the rotor reference frame if the rotor voltage are either unbalanced or discontinuous and the stator voltage are balanced
   如果转子电压不平衡或者不连续,而定子电压平衡,就使用旋转坐标系。

Use either the stationary or synchronous reference frames if all voltage are balanced and continuous.
如果所有的电压都是平衡且连续的就用静止或者同步坐标系。

Use signal names to identify bus labels
使用信号名称识别总线标签

When this check box is selected,the measurenment output uses the signal names to identify the bus labels.
选中此复选框后,测量输出采用信号名称识别总线标签。

Select this option for applications that require bus signal labels to have only alphanumeric characters
选择需要总线信号标签只有字母数字字符应用此选项

When this check box is cleared,the measurenment output uses the signal definition to identify the bus labels.
当清除此复选框时,测量输出采用信号定义识别总线标签。

The labels contain nonalphanumeric characters that are incompatible with some Simulink applications
标签包含非字母数字字符,一些仿真应用程序不兼容

Parameters Tab:参数列表
This This tab contains the electrical parameters of the machine.
此选项卡包含机器的电气参数。

To estimate the electrical parameters of a double-cage asynchronous machine based on standard manufacturer specifications,you can use the power Asynchronous Machine Params function
估计一个基于标准的制造商的规格,双笼型异步机的电气参数,您可以使用功率异步电机参数的函数

Nominal power,voltage(line-line),and frequency
额定功率,电压(线)、频率

The nominal apparent power Pn(VA),RMS line-to-line voltage Vn(V),and frequency fn(Hz)
额定功率PN(VA)、均方根电压V(V),和频率fn(Hz)

Stator resistance and inductance
    定子电阻和电感

The stator resistance Rs and leakage inductance LIs
定子电阻和漏电感

Rotor resistance and inductance
转子电阻和漏电感

The rotor resistance and leakage inductance,both referred to the stator
转子电阻和漏感都归算到了定子侧

This parameter is visible only when the Rotor type parameter on the Configuration tab is set to Wound or Squirrel-cage
只有在旋转坐标系下设置对话框被设置为绕组或者鼠笼形式下,这些参数才是可见的

Cage 1 resistance and inductance:笼1的电阻和漏感
后两句的翻译与上一句相同
Mutual inductance:互感
The magnetizing inductance:磁化电感

Inertia constant ,friction factor ,and pole pairs
惯性常数,摩擦因数和极对数

For the SI units dialog box:the combined machine and load inertia coefficient J ,combined viscous friction coefficient F,and pole pairs p
    对于SI单位对话框:组合机和负载惯性系数J,结合粘性摩擦系数F,和极对P

The friction torque Tf is proportional to the rotor speed
    摩擦力矩与转子转速成正比

For the pu units dialog box:the inertia constant,combined viscous friction coefficient F,and pole pair p
对于PU单元对话框:惯性常数、组合粘性摩擦系数f和极对P

Initial conditions:初始化条件
Specifies the initial slip s,electriacl angle,stator current magnitude,and phase angles
指定初始滑移、面角、定子电流的大小和相位角

If the Rotor type parameter is set to wound,you can also specify optional initial values for the rotor current magnitude,and phase angles
如果转子类型参数设置为绕组,也可以指定可选的转子电流幅值,相位角的初始值

When the Rotor type parameter is set to Squirrel-cage,the initial conditions can be computed by the Load Flow tool or the Machine Initialization tool in the Powergui block
   当转子类型参数被设置为鼠笼,初始条件可以通过负载电流工具或者是powergui的机器初始化工具。

Simulation saturation:仿真饱和
Specifies whether magnetic saturation of the rotor and stator iron is simulated or not
指定的转子或者定子磁饱和是否仿真

Specifies the no-load saturation:指定的空载饱和

Magnetic saturation of the stator and iron (saturation of the mutual flux) is modeled by a piecewise linear relationship specifying points of the no-load saturation curve
磁饱和的定子和转子铁心(饱和的相互磁通)是由一个分段线性关系指定的点的无载饱和曲线

The first row of this matrix contains the values of stator currents
    此矩阵的第一行包含定子电流的值

The second row contains values of corresponding terminal voltages
第二行包含相应的端电压值

The first point must be different from[0 0]:第一个点必须不同于[0 0]
This point corresponds to the point where the effect of saturation begins:这个点对应于饱和度开始的作用点

You must select the Simulate saturation check box to simulate saturation
你必须选取模拟饱和度复选框来模拟饱和

If you do not select the Simulate saturation check box,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or current and the stator voltage is linear.
如果不选择模拟饱和复选框,则定子电流与定子电压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

click plot to view the specified no-load saturation:单击绘图查看指定的空载饱和度

Advanced Tab:高级标签
Sample time(-1 for inherited):采样时间
Specifies the sample time used by the block
指定的采样时间

To inherit the sample time specified in the Powergui block,set this parameter to -1
继承的采样时间是powergui模块指定的时间,参数设置为-1.

Discrete solver model:离散求解模型
Specifies the integration method used by the block when the Solver type parameter of the Powergui block is set to Discrete
当powergui模块的解决方案类型的参数被设置为离散时,仿真模块的方法就采用指定的集成方案

The choices are:Forward Euler(default),Trapezoidal non iterative,and Trapezoidal iterative
选择是:向前欧拉(默认),梯形非迭代,梯形迭代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what method you should use in your application,see Simulating Discretized Electrical Systems
有关应用程序中应使用的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模拟离散电气系统

The parameters on this tab are used by the load Flow tool of the Powergui block
这个标签的参数被用于powergui块的潮流工具

These load flow parameters are used for model initialization only
这些潮流参数仅用于模型初始化

They have no impact on the block model or on the simulation peRFormance
他们没有影响块模型或模拟性能

Mechanical power:机械动力
Specify the mechanical power applied to the machine shaft,in watts.When the machine operates in  motor mode,specify a positive value.When the machine operates in generator mode,specify a negative value
   指定机器轴的机械功率,在瓦茨中适用于刚性机器。当机器在电机模式下工作时,指定一个正数值。机器在发电机模式下工作时,指定一个负值。

Inputs and Outputs:输入与输出

The stator terminal of the Asynchronous Machine block are identified by the letters A,B,and C.The rotor terminals are identified by the letters a,b and c.The neutral connections of the stator and rotor winding are not avaiable;three-wire Y connection are generator.
异步电机的定子端子块用字母A,B和C的确定,转子的两端分别用字母A,B和C的定子和转子绕组的中性点连接不可用;三线Y连接的发电机。

Tm
The Simulink input of the block is the mechanical torque at the machine's shaft.When the input is a positive Simulink signal,the asynchronous machine behaves as a motor.When the input is a negative signal,the asynchronous machine behaves as generator
块的Simulink输入在机器的轴上的机械转矩。当输入是一个正的仿真信号,异步电机作为电机。当输入是一个负面信号,异步电机作为发电机。

When you use the SI parameters mask,the input is a signal in N.m,otherwise it is in pu
当你使用国际标准参数进行封装时,输入的信号以N.m的形式,否则是标幺值的形式

The alternative block input(depending on the value of the Mechanical input parameter)is the machine speed.When you use the SI parameters mask,the input is a signal in rad/s or in pu
另一块输入(取决于机械的输入参数的值)是机器的速度。当你使用四参数封装,输入是铺在rad / s或信号

The Simulink output of the block is a vector containing measurement signals.
    块的仿真输出是一个向量包含测量信号

You can demultiplex these signals by using the Bus Selector block provided in the Simulink library
你可以将这些信号通过使用Simulink库提供的总线选择器块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mask that you use,the units are in SI or in pu
     取决于你选择的封装类型是国际标准制还是标幺值

The cage 2 rotor signals return null signal when the Rotor type parameter on the Configuration lab is set to wound or squirrel-cage
当配置实验室的转子类型参数设置为绕组或鼠笼时,笼2转子信号返回零信号。
The Asynchronous Machine block dose not include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saturation of leakage fluxes.
   异步机块不包括泄漏通量的饱和度的表示。

You must be careful when you connect ideal sources to the machine's stator
   当你把理想的电源连接到机器的定子时,你必须小心

If you choose to supply the stator via a three-phase Y-connected voltage source,you must use three source connected in Y
   如果你选择供给定子通过三相Y接电压源,你必须使用三源连接在Y

However,if you choose to simulate a delta source connection,you must use only two source connected in series
然而,如果您选择模拟delta源连接,则必须只使用两个串联的源。

When you use Asynchronous Machine blocks in discrete,you might have to use a small parasitic resistive load,connected at the machine terminals,to avoid numerical oscillations
当您使用离散的异步机器块,您可能需要使用一个小的寄生电阻负载,连接在机器终端,以避免数值振荡

The optimum resistive load is prportional the sample time
最佳的电阻负载比例采样时间

Remember that with a 25 us time step on a 60 Hz system,the minimun load is approximately 2.5% of the machine nominal power
记住,用25个美国时间步长在60赫兹系统最小负荷约2.5%的电机额定功率

For example,a 200MVA asynchronous machine in a power system discretized with a 50us sample time requires approximately  5% of resistive load or 10Mw
例如,在电力系统中具有50us采样时间大约需要5%阻性负载或10mw离散一200mva异步机。

If the sample time is reduced to 20 us,a resistive load of 4MW is sufficient
如果样品的时间减少到20微妙,一个电阻负载4MW是足够的

Example 1:Use of the Asynchronous Machine Block in Motor Mode
例1:电机模式中异步电机块的使用

The power pwm example illustrates the use of the  Asynchronous Machine block in motor mode
功率PWM的例子说明了电机模式中的异步电机块的使用

It consists of an asynchronous machine in an open-loop speed control system
它由一个异步电机开环速度控制系统组成

The machine rotor is short-circuited,and the stator is fed by a PWM inverter,built with Simulink blocks and interfaced to the Asynchronous Machine block through the Controlled Voltage Source block
电机转子短路,定子是由PWM逆变器,用Simulink模块通过控制电压源块和异步机模块相连接

The inverter uses sinusoidal pulse-width modulation.The base frequency of the sinusoidal reference wave is set at 60Hz  and the triangualr carrier wave frequency is set at 1980 Hz
逆变器采用正弦脉宽调制的正弦参考波的频率设定在60Hz和三角形载波频率设置为1980赫兹

This frequency correponds to a frequency modulation factor m,of 33
这个频率主要是频率调制因子M,33:调制频率的载波比是33

The 3 Hp machine is connected to a constant load of nominal value(11.9N.m)
3马力的机器连接到一个恒定的名义价值负荷(11.9n。m)

The parameters of the machine are those found in the preceding SI Units dialog box above,except for the stator leakage inductance,which is set to twice normal value to simulate a smoothing inductor placed between the inverter and the machine
    机器的参数是在前面的SI单位对话框中发现的,除了定子泄漏电感,这是设置为两倍的正常值,以模拟放置在逆变器和机器之间的平滑电感

Also,the stationary reference frame was used to obtain the results shown
此外,固定的参考帧被用来获得所示的结果

Open the power PWM example.In the simulation parameters,a small relative tolerance is required because of the high switching rete of the inverter
打开电源的PWM的例子。在仿真参数中,小的相对误差是因为需要逆变器的高转换率

Run the simulation and observe the machine's speed and torque
运行模拟和观察机器的速度和扭矩

The first graph shows the machine's speed going from 0 to 1725 rpm.The second graph shows the electromagnetc torque developed by the machine.Because the stator is fed by a PWM inverter,a noisy torque is observed
第一张图显示电机的速度从0上升到1725转每分钟,第二张图显示的是电机产生的电磁转矩,可以看到有一个扰动的转矩,这是由于PWM逆变器给定子供电造成的。

However,this noise is not visible in the speed because it is filtered out by the machine's inertia,but it can be seen in the stator and rotor currents
然而,这种噪声在转速中是不明显的因为它在电机内部被滤除掉了,但是在定子和转子电流中还是能被看到。

Look at the output of the PWM inverter.Because nothing of interest can be seen at the simulation time scale,the graph concentrates on the last moments of the simulation
看看PWM逆变器的输出,在仿真时间里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以看到,图像主要集中在最后的仿真时间里

Example 2:Effect Saturation of the Asychronous Machine Block:异步电机模块的饱和效应

This example illustrates the sffect of saturation of the Asynchronous Machine block
这个例子说明了异步电机饱和度的影响

Two identical three-phase motor(50 HP,460 V,1800rpm) are simulatedd,with and without saturation,to oberve the saturation effection on the stator currents.Two different simulations are realized in the example
   两个完全相同的三相电机(50马力,460V,1800转每分钟)进行仿真,一个带磁饱和,一个不带,观察磁饱和对定子电流的影响,两个不同的仿真结果在这个例子中实现。

The first simulation is the no-load steady-state test.The table contains the value of the saturation parameters and the measurements obtained by simulating different operating points on the saturated motor(no-load and in steady-state)
第一个模拟是空载稳态试验,该表包含饱和参数的值,并通过模拟不同的工作点上的饱和电机(空载和稳态)得到的测量值

The next graph illustrates these results and shows the accuracy of the saturation model.The measured operating points fit well the curve that is plotted from the Saturation Parameters data
下一个图表说明了这些结果,并显示了饱和度模型的准确性,测得的工作点很好地拟合从饱和参数数据绘制的曲线

You can observe the other effects of saturation on the stator currents by running the simulation with a blocked rotor or with many different values of load torque
    通过阻塞转子和带不同负载仿真你可以看到磁饱和对定子电流的其他影响。

网友:
楼主太赞了,对我这英语差的人太实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