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allegro package designer怎样导出GDS II文件?

楼主(2020-04-16):
    最近在做封装这块,然后厂家说要GDS文件,看了一些帖子说的都是virtuoso里面有个FILE-EXPORT-STREAM的,但是APD软件里面是没有这个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感谢!!

网友:
    一般不用allegro

网友A:
    GDS是给wafer 做光罩用的,APD应该出不了。  除非你设计的是wafer RDL, 直接把autocad格式给wafer厂就行了。
    APD是设计封装基板的,一般只需要提供gerber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S是给wafer 做光罩用的,APD应该出不了。  除非你设计的是wafer RDL, 直接把autocad格式给wafer厂就行了。
 APD是设计封装基板的,一般只需要提供gerber就行了。

    明白,那就直接把dxf给厂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