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ll如何在指定文件的指定位置后面添加内容

楼主(2020-04-16):
最近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想在某个文件的指定位置后面添加一个标志位,要求在shell脚本里实现。

问题说明:

想在sys_config.fex文本的某个字符串后面添加一个flag

例如:sys_config.fex里有这么一段

[nand_para]

nand_use = 1

要求在[nand_para]后面添加一个flag = 1,最后变成(不影响其他内容):

[nand_para]

flag = 1

nand_use = 1

具体实现:

参考资料(http://bbs.chinaunix.net/thread-1585877-1-1.html):

脚本说明:
把“# chkconfig: 2345 98 98”和“# description:http server”写入到/etc/init.d/httpd的“#!/bin/sh”字段下面。

我只是加多了个参数 -i,如果不加该参数,虽然屏幕上显示:
#!/bin/sh
# chkconfig: 2345 98 98
# description:http server

sed -i '/#!\/bin\/sh/a\# chkconfig: 2345 98 98\n# description:http server' /etc/init.d/httpd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