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 原理图生成PCB元件封装检查的方法

楼主(2020-04-16):
    最近看到坛子里,初学altium Designer 软件画图的同学,在用Altium Designer 画完原理图后,新手们总是急忙生成PCB,结果错误百出,,,
         作为一个非常强大的画图软件之一,一定有方法和措施让你检查一下是否具备生成PCB图的步骤。
当然出现这些问题,固然有软件使用不熟练的原因,软件不熟练,画几个板子就熟练了,有些画图技巧的东西需要慢慢总结,,,,

      下面要总结的是基础的操作,也是软件正常的操作命令,此过程非常感重要,操作很简单,就看你灵活会用不,如果你是AD软件画板高手,飘过,,,

一,电气规则的检查

          这项检查的目的,在生成PCB图之前,就是检查原理图中,电气连接是否正确。
    以前在使protel99se的时候,原理图画完后,称作ERC检查就是电气规则的检查。
Altium 收购Protel后,首版软件为DXP2004中找不到Electrical Rule Check即ERC了。
但实际上Altium Designer,把电气检查功能分为两类:

1.在线电气检查On-Line DRC,电路图中,元件引脚上出现的红色波浪线,就是On-Line DRC检查的结果;

    2.是批次电气检查功能Batch DRC,从Protel DXP起,就已经掩藏在项目编译之中了。
所以,画完原理图,只需进行批次电气检查,在线电气检查在绘图过程中已经自动进行。即,在Project菜单下,右击要编译的项目,选择Compile PCB Project**即可,,

Altium Designer后续升级版本中,几乎没有变化,具体的操作,原理图工作环境下,
    Project--Compile Document ... .SchDoc,编译后,若有错误或警告,在右下角System右键--Messages里可以具体查看,双击具体的错误或警告来突出显示具体错误或警告的位置;全部OK后,可以操作Project--Compile PCB Project ... .PrjPcb来编译整个工程,

    短消息message的观看方法如下,右下角,system右键,,,

二,原理图中元件封装的检查
相对于原理图中电气规则检查来说,新手们出现问题比较多的是原理图中元件封装的遗漏和丢失的检查。

     实质上是对原理图中涉及的所有元件的封装是否填写,包括填写的否正确检查。

         虽然在规则检查时,用Compile能够找到封装的问题,但是Compile之后的message不仅仅包含封装的错误,还包括其他,看起来不直观,坛子里好多新手的问题看,都不怎么能看明白,并且还操作也不是很方便,语句翻译的生硬,甚至无法理解。

现在我们可以用Altium Designer 通过Footprint Manager封装管理器,查找封装是否丢失和遗漏。
    此方法可以一网打尽,乃查找元件封装丢漏的绝技。
    方法如下:

    在Tools--Footprint Manager

我们只需查看Current Footprint,若封装遗漏,很明显就能看出来,下面的红框就是该元件封装没有。

     通过右侧的Add按钮可以很方便的添加封装。我们在绘制原理图库的时候,有时候会填写多个封装。例如贴片电阻电容,有0402、0603、0805,1210、sot-23等

    其实还有情况,即经常在画图的过程中,修改封装很常见,
          因为封装要根据实际情况或者库存,或者原理上的变化,进行多次选择和更改,,若发现封装填错了,又该如何在软件中操作呢?
          即:右侧View and Edit Footprints区域,选中所需的封装,右键--Set As Current(设为当前),即可修改封装了。如图所示。修改后保存设置即可。

    通过上面的方法,可以很快的定位到错误的封装,能够方便的更正错误。
    尽管AD软件飞速升级换代,后面的高版本,俺还没有用过,相比这些操作不会就消逝殆尽吧,
只是可能根据软件版本的不同,有些页面稍微不同,,,,,

网友:
    该设计使用一个智能电源模块 (IPM) 实现了一款适用于交流逆变器驱动器和伺服驱动器的三相逆变器子系统。在微控制器 (mcu) 和基于 IPM 的功率级之间使用了一个增强型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