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怎么摆”、“怎么连”, PCB设计规范so easy!

楼主(2020-04-16):
    作为一名有逼格、有追求的PCB工程师,如何才能够画出一份整齐、高效、靠谱的PCB图?
PCB设计看似复杂,既要考虑各种信号的走向又要顾虑到能量的传递,干扰与发热带来的苦恼也时时如影随形。实际上,只要把PCB的设计规范归纳总结起来就非常清晰了,说白了就是“怎么摆”和“怎么连”的事。
怎么摆
1、遵照“先大后小,先难后易”的布置原则,即重要的单元电路、核心元器件应当优先布局。这个和吃自助餐的道理是一样的:自助餐胃口有限先挑喜欢的吃,PCB空间有限先挑重要的摆。

    先大后小,先难后易
    2、元器件的排列要便于调试和维修,亦即小元件周围不能放置大元件、需调试的元器件周围要有足够的空间,弄得太挤局面往往会变得很尴尬。
3、发热元件要一般应均匀分布,以利于单板和整机的散热,除温度检测元件以外的温度敏感器件应远离发热量大的元器件。

    发热元器件均匀分布
    4、布局中应参考原理框图,根据单板的主信号流向规律安排主要元器件。布局应尽量满足以下要求:总的连线尽可能短,关键信号线最短;去耦电容的布局要尽量靠近IC的电源管脚,并使之与电源和地之间形成的回路最短 ;减少信号跑的冤枉路,防止在路上出意外。
    5、相同结构电路部分,尽可能采用“对称式”标准布局;按照均匀分布、重心平衡、版面美观的标准优化布局。
6、同类型插装元器件在X或Y方向上应朝一个方向放置。同一种类型的有极性分立元件也要力争在X或Y方向上保持一致,便于生产和检验。
7、高电压、大电流信号与小电流,低电压的弱信号完全分开;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分开;高频信号与低频信号分开;高频元器件的间隔要充分。元件布局时,应适当考虑使用同一种电源的器件尽量放在一起,以便于将来的电源分隔。
怎么连
“怎么摆”是布局的主要注意事项,而“怎么连”则相对要更复杂一些,大体来说就是:
    1、规则优先:若有规则存在,则优先布置有规则要求的信号线,然后布置非关键信号线;
    2、 关键信号线优先:电源、摸拟信号、高速信号、时钟信号、差分信号和同步信号等关键信号优先布线;
    3、密度优先:从单板上连接关系最复杂的器件着手布线,从单板上连线最密集的区域开始布线。

    PCB布局示例
    聪明的人善于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学会“怎么摆”和“怎么连”,PCB设计规范so easy!

网友:
    遵照“先大后小,先难后易”的布置原则,即重要的单元电路、核心元器件应当优先布局。这个和吃自助餐的道理是一样的:自助餐胃口有限先挑喜欢的吃,PCB空间有限先挑重要的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