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柔性线路板的优点有哪些

楼主(2020-04-16):
FPC柔性线路板/FPC软板(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Board)顾名思义具有屈折使用的功能,且可制成三度空间的方式。因此,理论上可在一部机器内仅以一片FPC柔性线路板/FPC软板即能完成整体的配线工作。由于使用FPC柔性线路板/FPC软板可省略许多连接器或电线,可大幅缩小配线体积,故能使电子产品达到小型化、轻量化的目标。此外,FPC柔性线路板/FPC软板上可裝配许多零件,且可收纳于机器内的缝隙中,所以设计完善的电路,无需任何装入机箱之后的焊接、调整工作,无形之中大幅降低了成本。

 由于FPC柔性线路板/FPC软板具有能承受小半径地来回曲折之能力,此特性是一般电线难以取代的。故近来在印列头上采用FPC柔性线路板/FPC软板有绝对压倒普通电线的现象,且几乎在电子计算器和个人电脑上的印列头已全部都采用FPC柔性线路板/FPC软板。且最近已发展成功的电路形成技术中,能规化出宽度0.1mm、间距0.2mm的电路,尤其对需流过多数信号但无需流过大电流的情况下的电路,可同时配置地线和电源线。

轻、薄是FPC柔性线路板/FPC软板的一大特点。大部份的RPC都具有1.6mm的厚度,而最近发展出的玻璃纤维RPC也有0.40.6 mm的厚度。而一般电线在流过1A左右的电流时,其绝缘外皮的厚度也要有1mm的外径。然而若采用一般性能的FPC柔性线路板/FPC软板时,若有25um的基质厚度,其整体厚度仅需为100140um,充份地显示出FPC柔性线路板/FPC软板在厚度上的优势。而在重量方面,则塑胶基质和玻璃纤维基质的重量完全不能相提并伦了。

  由以上各点可知,欲使产品之重量、体积缩小,就非得仰赖FPC不可。

 除此之外,FPC柔性线路板/FPC软板具有使产品信赖性提高的优点。即因其焊接点减少,连接器也会减少,使发生故障的机会大为降低。另外,比起逐一焊线的传统基板而言,装配的工时可大为降低,且省去许多作业错误,因而线上修理的工作可大量削减,可使生产成本大为减低。

网友:
    FPC柔性线路板/FPC软板(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Board)顾名思义具有屈折使用的功能,且可制成三度空间的方式。因此,理论上可在一部机器内仅以一片FPC柔性线路板/FPC软板即能完成整体的配线工作。由于使用FPC柔性线路板/FPC软板可省略许多连接器或电线,可大幅缩小配线体积,故能使电子产品达到小型化、轻量化的目标。此外,FPC柔性线路板/FPC软板上可裝配许多零件,且可收纳于机器内的缝隙中,所以设计完善的电路,无需任何装入机箱之后的焊接、调整工作,无形之中大幅降低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