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的挠曲性能是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2020-04-16):
    PCB设计FPC的挠曲性能非常重要,而影响它的因素,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

    A、FPC材料本身来看有以下几点对FPC的挠曲性能有着重要影响。

    第一﹑ 铜箔的分子结构及方向(即铜箔的种类)

    压延铜的耐折性能明显优于电解铜箔。

    第二﹑ 铜箔的厚度

    就同一品种而言铜箔的厚度越薄其耐折性能会越好。

    第三﹑ 基材所用胶的种类

    一般来说环氧树脂的胶要比压克力胶系的柔软性要好。所以在要求高挠性材料的选择时以环氧系为主。且拉伸模量(tensilemodulvs)较高的胶可提高挠曲性。

    第四﹑ 所用胶的厚度

    胶的厚度越薄材料的柔软性越好。可使FPC挠曲性提高。

    第五﹑ 绝缘基材

    绝缘基材PI的厚度越薄材料的柔软性越好,对FPC的挠曲性有提高,选用低拉伸摸量(tensile modolos)的PI对FPC的挠曲性能越好。

    总结材料对于挠曲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两大主要方面:选用材料的类型;材料的厚度

    b) 从FPC的工艺方面分析其挠曲性的影响。

    第一﹑FPC组合的对称性

    在基材贴合覆盖膜后,铜箔两面材料的对称性越好可提高其挠曲性。因为其在挠曲时所受到的应力一致。

    PCB板两边的PI厚度趋于一致,PCB板两边胶的厚度趋于一致

    第二﹑压合工艺的控制

    在coverlay压合时要求胶完全填充到线路中间,不可有分层现象(切片观察)。若有分层现象在挠曲时相当于裸铜在挠曲会降低挠曲次数。

网友:
    一般来说环氧树脂的胶要比压克力胶系的柔软性要好。所以在要求高挠性材料的选择时以环氧系为主。且拉伸模量(tensilemodulvs)较高的胶可提高挠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