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将更新的PCB封装重新导入PCB工程啊?

楼主(2020-04-16):
请问怎样将更新的PCB封装重新导入PCB工程啊?

网友A:
    将pcb封装跟pcb放在同一个工程里面,然后选择要更新的器件按下图更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pcb封装跟pcb放在同一个工程里面,然后选择要更新的器件按下图更新就行了

谢谢大神

网友:
    更新了一次,然后整个板子就费了,现在不敢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