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滤波器需要考虑什么?

楼主(2020-04-16):
反激电源开关频率100kHz,输出16V 1A,需要加一个LC滤波。这个滤波器需要考虑什么?或者怎么设计,431是放在 LC前了!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反激拓扑中,这个LC滤波的通常作用是虑除二极管导通瞬间产生的电压尖峰,所以通常这个LC的谐振频率小于开关频率就可以了,如果还要减小输出的纹波,LC的谐振频率再取小些(100k的开关频率,LC的谐振频率可以取小于50k或更小);若要反馈环的响应速度快些,LC的L值取小些(C值取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