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矩阵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4-16):
相同维度的两个矩阵合并成新矩阵,如A=[1 2 3;4 5 6];B=[7 8 9;0 1 2];将A和B合并成2×6的新矩阵C,要求B矩阵相应行的元素放到A矩阵相应行的偶数位,即C=[1 7 2 8 3 9;4 0 5 1 6 2].请路过的各位大神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temp = arrayfun(@(ii) [A(:,ii),B(:,ii)], [1:1:size(A,2)], 'UniformOutput', false);
C = [temp{:}]

C =
     1     7     2     8     3     9
     4     0     5     1     6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