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的禁忌

楼主(2020-04-16):
    一、提高强度和刚度的结构设计
    1.避免受力点与支持点距离太远2.避免悬臂结构或减小悬臂长度3.勿忽略工作载荷可以产生的有利作用4.受振动载荷的零件避免用摩擦传力5.避免机构中的不平衡力6.避免只考虑单一的传力途径7.不应忽略在工作时零件变形对于受力分布的影响8.避免铸铁件受大的拉伸应力9.避免细杆受弯曲应力10.受冲击载荷零件避免刚度过大
11.受变应力零件避免表面过于粗糙或有划痕12.受变应力零件表面应避免有残余拉应力13.受变载荷零件应避免或减小应力集中14.避免影响强度的局部结构相距太近15.避免预变形与工作负载产生的变形方向相同16.钢丝绳的滑轮与卷筒直径不能太小17.避免钢丝绳弯曲次数太多,特别注意避免反复弯曲18.起重时钢丝绳与卷筒联接处要留有余量19.可以不传力的中间零件应尽量避免受力20.尽量避免安装时轴线不对中产生的附加力
21.尽量减小作用在地基上的力
二、提高耐磨性的结构设计
    1.避免相同材料配成滑动摩擦副2.避免白合金耐磨层厚度太大3.避免为提高零件表面耐磨性能而提高对整个零件的要求4.避免大零件局部磨损而导致整个零件报废5.用白合金作轴承衬时,应注意轴瓦材料的选择和轴瓦结构设计6.润滑剂供应充分,布满工作面7.润滑油箱不能太小8.勿使过滤器滤掉润滑剂中的添加剂9.滑动轴承的油沟尺寸、位置、形状应合理10.滚动轴承中加入润滑脂量不宜过多
    11.对于零件的易磨损表面增加一定的磨损裕量12.注意零件磨损后的调整13.同一接触面上各点之间的速度、压力差应该小14.采用防尘装置防止磨粒磨损15.避免形成阶梯磨损16.滑动轴承不能用接触式油封17.对易磨损部分应予以保护18.对易磨损件可以采用自动补偿磨损的结构
三、提高精度的结构设计
    1.尽量不采用不符合阿贝原则的结构方案2.避免磨损量产生误差的互相叠加3.避免加工误差与磨损量互相叠加4.导轨的驱动力作用点,应作用在两导轨摩擦力的压力中心上,使两条导轨摩擦力产生的力矩互相平衡5.对于要求精度较高的导轨,不宜用少量滚珠支持6.要求运动精度的减速传动链中,最后一级传动比应该取最大值7.测量用螺旋的螺母扣数不宜太少8.必须严格限制螺旋轴承的轴向窜动9.避免轴承精度的不合理搭配10.避免轴承径向振摆的不合理配置
    11.避免紧定螺钉影响滚动导轨的精度12.当推杆与导路之间间隙太大时,宜采用正弦机构,不宜采用正切机构13.正弦机构精度比正切机构高
四、考虑人机学的结构设计问题
    1.合理选定操作姿势2.设备的工作台高度与人体尺寸比例应采用合理数值3.合理安置调整环节以加强设备的适用性4.机械的操纵、控制与显示装置应安排在操作者面前最合理的位置5.显示装置采用合理的形式6.仪表盘上的刻字应清楚易读7.旋钮大小、形状要合理8.按键应便于操作9.操作手柄所需的力和手的活动范围不宜过大10.手柄形状便于操作与发力
    11.合理设计坐椅的尺寸和形状12.合理设计坐椅的材料和弹性13.不得在工作环境有过大的噪声14.操作场地光照度不得太低
    五、考虑发热、腐蚀、噪声等问题的结构设计
    1.避免采用低效率的机械结构2.润滑油箱尺寸应足够大3.分流系统的返回流体要经过冷却4.避免高压容器、管道等在烈日下曝晒5.零件暴露在高温下的部分忌用橡胶,聚乙烯塑料等制造6.精密机械的箱体零件内部不宜安排油箱,以免产生热变形7.对较长的机械零部件,要考虑因温度变化产生尺寸变化时,能自由变形8.淬硬材料工作温度不能过高9.避免高压阀放气导致的湿气凝结10.热膨胀大的箱体可以在中心支持
    11.用螺栓联接的凸缘作为管道的联接,当一面受日光照射时由于两面温度及伸长不同,产生弯曲12.与腐蚀性介质接触的结构应避免有狭缝13.容器内的液体应能排除干净14.注意避免轴与轮毂的接触面产生机械化学磨损(微动磨损)15.避免易腐蚀的螺钉结构16.钢管与铜管联接时,易产生电化学腐蚀,可安排一段管定期更换17.避免采用易被腐蚀的结构18.注意避免热交换器管道的冲击微动磨损19.减少或避免运动部件的冲击和碰撞,以减小噪声20.高速转子必须进行平衡
21.受冲击零件质量不应太小22.为吸收振动,零件应该有较强的阻尼性
    六、铸造结构设计
    1.分型面力求简单2.铸件表面避免内凹3.表面凸台尽量集中4.大型铸件外表面不应有小的凸出部分5.改进妨碍起模的结构6.避免较大又较薄的水平面7.避免采用产生较大内应力的形状8.防止合型偏差对外观造成不利影响9.采用易于脱芯的结构10.分型面要尽量少
    11.铸件壁厚力求均匀12.用加强肋使壁厚均匀13.考虑凝固顺序设计铸件壁厚14.内壁厚应小于外壁厚15.铸件壁厚应逐渐过渡16.两壁相交时夹角不宜太小17.铸件内腔应使造芯方便18.不用或少用型芯撑19.尽量不用型芯20.铸件的孔边应有凸台
21.铸件结构应有利于清除芯砂22.型芯设计应有助于提高铸件质量23.铸件的孔尽可能穿通24.合理布置加强肋25.保证铸件自由收缩,避免产生缺陷26.注意肋的受力27.肋的设置要考虑结构稳定性28.去掉不必要的圆角29.化大为小,化繁为简30.注意铸件合理传力和支持
    七、锻造和冲压件结构设计
    1.自由锻零件应避免锥形和楔形2.相贯形体力求简化3.避免用肋板4.自由锻件不应设计复杂的凸台5.自由锻造的叉形零件内部不应有凸台6.模锻件的分模面尺寸应当是零件的最大尺寸,且分模面应为平面7.模锻件形状应对称8.模锻件应有适当的圆角半径9.模锻件应适于脱模10.模锻件形状应尽量简单
11.冲压件的外形应尽可能对称12.零件的局部宽度不宜太窄13.凸台和孔的深度和形状应有一定要求14.冲压件设计应考虑节料金属加工微信,内容不错,值得关注15.冲压件外形应避免大的平面16.弯曲件在弯曲处要避免起皱17.注意设计斜度18.防止孔变形19.简化展开图20.注意支撑不应太薄
21.薄板弯曲件在弯曲处要有切口22.压肋能提高刚度但有方向性23.拉延件外形力求简单24.拉延件的凸边应均匀25.利用切口工艺可以简化结构26.冲压件标注尺寸应考虑冲模磨损27.标注冲压件尺寸要考虑冲压过程
    八、焊接零件毛坯的结构
1.合理设计外形2.减少边角料3.采用套料剪裁4.断面转折处不应布置焊缝5.焊件不能不顾自己特点,简单模仿铸件6.截面形状应有利于减少变形和应力集中7.正确选择焊缝位置8.不要让焊接影响区相距太近9.注意焊缝受力10.焊缝的加强肋布置要合理
11.减小焊缝的受力12.减小热变形13.合理利用型材,简化焊接工艺14.焊缝应避开加工表面15.考虑气体扩散16.可以用冲压件代替加工件17.采用板料弯曲件以减少焊缝
九、机械加工件结构设计
    1.注意减小毛坯尺寸2.加工面与不加工面不应平齐3.减小加工面的长度4.不同加工精度表面要分开5.将形状复杂的零件改为组合件以便于加工6.避免不必要的精度要求7.刀具容易进入或退出加工面8.避免加工封闭式空间9.避免刀具不能接近工件10.不能采用与刀具形状不适合的零件结构形状
11.要考虑到铸造误差的影响12.避免多个零件组合加工13.复杂加工表面要设计在外表面而不要设计在内表面上14.避免复杂形状零件倒角15.必须避免非圆形零件的止口配合16.避免不必要的补充加工17.避免无法夹持的零件结构18.避免无测量基面的零件结构19.避免加工中的冲击和振动20.避免在斜面上钻孔
21.通孔的底部不要产生局部未钻通22.减少加工同一零件所用刀具数23.避免加工中的多次固定24.注意使零件有一次加工多个零件的可能性
十、热处理和表面处理件结构设计
    1.避免零件各部分壁厚悬殊2.要求高硬度的零件(整体淬火处理)尺寸不能太大3.应避免尖角和突然的尺寸改变4.避免采用不对称的结构5.避免开口形零件淬火6.避免淬火零件结构太复杂7.避免零件刚度过低,产生淬火变形8.采用局部淬火以减少变形9.避免孔距零件边缘太近10.高频淬火齿轮块两齿轮间应有一定距离
11.电镀钢零件表面不可太粗糙12.电镀的相互配合零件在机械加工时应考虑镀层厚度13.注意电镀零件反光不适于某些工作条件
十一、考虑装配和维修的机械结构设计
1.拆卸一个零件时避免必须拆下其他零件2.避免同时装入两个配合面3.要为拆装零件留有必要的操作空间4.避免因错误安装而不能正常工作5.采用特殊结构避免错误安装6.采用对称结构简化装配工艺7.柔性套安装时要有引导部分8.难以看到的相配零件,要有引导部分9.为了便于用机械手安装,采用卡扣或内部锁定结构10.紧固件头部应具有平滑直边,以便拾取
    11.零件安装部位应该有必要的倒角12.自动上料机构供料的零件,应避免缠绕搭接13.简化装配运动方式14.对一个机械应合理划分部件15.尽量减少现场装配工作量16.尽量采用标准件17.零件在损坏后应易于拆下回收材料
十二、螺纹联接结构设计
    1.对顶螺母高度不同时,不要装反2.防松的方法要确实可靠3.受弯矩的螺杆结构,应尽量减小螺纹受力4.避免螺杆受弯曲应力5.用螺纹件定位6.螺钉应布置在被联接件刚度最大的部位7.避免在拧紧螺母(或螺钉)时,被联接件产生过大的变形8.法兰螺栓不要布置在正下面9.侧盖的螺栓间距,应考虑密封性能10.不要使螺孔穿通,以防止泄漏
11.螺纹孔不应穿通两个焊接件12.对深的螺孔,应在零件上设计相应的凸台13.高速旋转体的紧固螺栓的头部不要伸出14.螺孔要避免相交15.避免螺栓穿过有温差变化的腔室16.靠近基础混凝土端部不宜布置地脚螺栓17.受剪螺栓钉杆应有较大的接触长度18.考虑螺母拧紧时有足够的扳手空间19.法兰结构的螺栓直径、间距及联接处厚度要选择适当20.要保证螺栓的安装与拆卸的空间
    21.紧定螺钉只能加在不承受载荷的方向上22.铝制垫片不宜在电器设备中使用23.表面有镀层的螺钉,镀前加工尺寸应留镀层裕量24.螺孔的孔边要倒角25.螺杆顶端螺纹有碰伤的危险时,应有圆柱端以保护螺纹26.用多个沉头螺钉固定时,各埋头不可能都贴紧
    十三、定位销、联接销结构设计
1.两定位销之间距离应尽可能远2.对称结构的零件,定位销不宜布置在对称的位置3.两个定位销不宜布置在两个零件上4.相配零件的销钉孔要同时加工5.淬火零件的销钉孔也应配作6.定位销要垂直于接合面7.必须保证销钉容易拔出8.在过盈配合面上不宜装定位销9.对不易观察的销钉装配要采用适当措施10.安装定位销不应使零件拆卸困难
    11.用销钉传力时要避免产生不平衡力
    十四、粘接件结构设计
1.两圆柱对接时应加套管或内部加附加连接柱2.改进粘接接头结构,减少粘接面受力3.对剥离力较大部分采用增强措施4.粘接结构与铸、焊件有不同特点5.粘接用于修复时不能简单地粘合,要加大粘接面积6.修复重型零件除粘接外,应加波形键7.修复产生裂纹的零件除胶粘外,还应采取其他措施
十五、键与花键结构设计
1.底部圆角半径应该够大2.平键两侧应该有较紧密的配合3.当一个轴上零件用两个平键时,要求较高的加工精度4.采用两个斜键时要相距90度~120度5.用两个半圆键时,应在轴向同一母线上6.轴上用平键分别固定两个零件时,键槽应在同一母线上7.键槽不要开在零件的薄弱部位8.键槽长度不宜开到轴的阶梯部位9.钩头斜键不宜用于高速10.一面开键槽的长轴容易弯曲
11.平键加紧定螺钉引起轴上零件偏心12.锥形轴用平键尽可能平行于轴线13.有几个零件串在轴上时,不宜分别用键联接14.花键轴端部强度应予以特别注意15.注意轮毅的刚度分布,不要使扭矩只由部分花键传递
    十六、过盈配合结构设计
    1.相配零件必须容易装入2.过盈配合件应该有明确的定位结构3.避免同时压入两个配合面4.对过盈配合件应考虑拆卸方便5.避免同一配合尺寸装入多个过盈配合件6.注意工作温度对过盈配合的影响7.注意离心力对过盈配合的影响8.要考虑两零件用过盈配合装配后,其他尺寸的变化9.锥面配合不能用轴肩定位10.锥面配合的锥度不宜过小
11.在铸铁件中嵌装的小轴容易松动12.不锈钢套因温度影响会使过盈配合松脱13.过盈配合的轴与轮毂,配合面要有一定长度14.过盈配合与键综合运用时,应先装键入槽15.不要令二个同一直径的孔作过盈配合16.避免过盈配合的套上有不对称的切口
十七、挠性传动结构设计
1.带传动应注意加大小轮包角2.两轴处于上下位置的带轮应使带的垂度利于加大包角3.小带轮直径不宜过小4.带传动速度不宜太低或太高5.带轮中心距不能太小6.带传动中心距要可以调整7.带要容易更换8.带过宽时带轮不宜悬臂安装9.靠自重张紧的带传动,当自重不够时要加辅助装置10.注意两轴平行度和带轮中心位置
11.平带传动小带轮应作成微凸12.带轮工作表面应光洁13.半交叉平带传动不能反转14.高速带轮表面应开槽15.同步带传动的安装要求比普通平带高16.同步带轮应该考虑安装挡圈17.增大带齿顶部和轮齿顶部的圆角半径18.同步带外径宜采用正偏差19.链传动应紧边在上20.两链轮上下布置时,小链轮应在上面
    21.不能用一个链条带动一条水平线上多个链轮22.注意挠性传动拉力变动对轴承负荷的影响23.链条用少量的油润滑为好24.链传动的中心距应该能调整25.链条卡簧的方向要与链条运行方向适应26.带与链传动应加罩27.绳轮直径不得任意减小28.应避免钢绳反复弯曲29.设计者必须严格规定钢绳的报废标准30.钢绳必须定期润滑
    31.卷筒表面应该有绳槽
十八、齿轮传动结构设计
    1.齿轮布置应考虑有利于轴和轴承受力2.人字齿轮的两方向齿结合点(A)应先进入啮合3.齿轮直径较小时应作成齿轮轴4.齿轮根圆直径可以小于轴直径5.小齿轮宽度要大于大齿轮宽度6.齿轮块要考虑加工齿轮时刀具切出的距离7.齿轮与轴的联接要减少装配时的加工8.注意保证沿齿宽齿轮刚度一致9.利用齿轮的不均匀变形补偿轴的变形10.剖分式大齿轮应在无轮辐处分开
11.轮齿表面硬化层不应间断12.锥齿轮轴必须双向固定13.大小锥齿轮轴都应能作轴向调整14.组合锥齿轮结构中螺栓要不受拉力
十九、蜗杆传动结构设计
    1.蜗杆自锁不可靠2.冷却用风扇宜装在蜗杆上3.蜗杆减速器外面散热片的方向与冷却方法有关4.蜗杆受发热影响比蜗轮严重5.蜗杆位置与转速有关6.蜗杆刚度不仅决定于工作时受力7.蜗杆传动受力复杂影响精密机械精度8.蜗杆传动的作用力影响转动灵活性
    二十、减速器和变速器结构设计
1.传动装置应力求组成一个组件2.一级传动的传动比不可太大或太小3.传递大功率宜采用分流传动4.尽量避免采用立式减速器5.注意减速箱内外压力平衡6.箱面不宜用垫片7.立式箱体应防止剖分面漏油8.箱中应有足够的油并及时更换9.行星齿轮减速箱应有均载装置10.变速箱移动齿轮要有空档位置
    11.变速箱齿轮要圆齿12.摩擦轮和摩擦无级变速器应避免几何滑动13.主动摩擦轮用软材料14.圆锥摩擦轮传动,压紧弹簧应装在小圆锥摩擦轮上15.设计应设法增加传力途径,并把压紧力化作内力16.无级变速器的机械特性应与工作机和原动机相匹配17.带无级变速器的带轮工作锥面的母线不是直线
二十一、传动系统结构设计
1.避免铰链四杆机构的运动不确定现象2.注意机构的死点3.避免导轨受侧推力4.限位开关应设置在连杆机构中行程较大的构件上5.注意传动角不得过小6.摆动从动件圆柱凸轮的摆杆不宜太短7.正确安排偏置从动件盘形凸轮移动从动件的导轨位置8.平面连杆机构的平衡9.设计间歇运动机构应考虑运动系数10.利用瞬停节分析锁紧装置的可靠性
    11.选择齿轮传动类型,首先考虑用圆柱齿轮12.机械要求反转时,一般可考虑电动机反转13.必须考虑原动机的起动性能14.起重机的起重机构中不得采用摩擦传动15.对于要求慢速移动的机构,螺旋优于齿条16.采用大传动比的标准减速箱代替散装的传动装置17.用减速电动机代替原动机和传动装置18.采用轴装式减速器
    二十二、联轴器离合器结构设计
    1.合理选择联轴器类型2.联轴器的平衡3.有滑动摩擦的联轴器要注意保持良好的润滑条件4.高速旋转的联轴器不能有突出在外的突起物5.使用有凸肩和凹槽对中的联轴器,要考虑轴的拆装6.轴的两端传动件要求同步转动时,不宜使用有弹性元件的挠性联轴器7.中间轴无轴承支承时,两端不要采用十字滑块联轴器8.单万向联轴器不能实现两轴间的同步转动9.不要利用齿轮联轴器的外套做制动轮10.注意齿轮联轴器的润滑
11.关于尼龙绳联轴器的注意事项12.关于剪切销式安全离合器的注意事项13.分离迅速的场合不要采用油润滑的摩擦盘式离合器14.在高温工作的情况下不宜采用多盘式摩擦离合器15.离合器操纵环应安装在与从动轴相联的半离合器上
    二十三、轴结构设计
1.尽量减小轴的截面突变处的应力集中2.要减小轴在过盈配合处的应力集中3.要注意轴上键槽引起的应力集中的影响4.要减小过盈配合零件装拆的困难5.装配起点不要成尖角,两配合表面起点不要同时装配6.轴上零件的定位要采用轴肩或轴环7.盲孔中装入过盈配合轴应考虑排出空气8.合理布置轴上零件和改进结构以减小轴的受力9.采用载荷分流以提高轴的强度和刚度10.采用中央等距离驱动防止两端扭转变形差
11.改善轴的表面品质,提高轴的疲劳强度12.轴上多键槽位置的设置要合理13.空心轴的键槽下部壁厚不要太薄14.轴上键槽要加工方便15.在轴上钻细长孔很困难16.在旋转轴上切制螺纹要有利于紧固螺母的防松17.确保止动垫圈在轴上的正确安装18.保证轴与安装零件的压紧或预留间隙的尺寸差19.要避免弹性卡圈承受轴向力20.空心轴节省材料
21.不要使轴的工作频率与其固有频率相一致或接近22.高速轴的挠性联轴器要尽量靠近轴承23.避免轴的支承反力为零24.不宜在大轴的轴端直接联接小轴25.轴颈表面要求有足够硬度
    二十四、滑动轴承结构设计
1.要使润滑油能顺利地进入摩擦表面2.润滑油应从非承载区引入轴承3.不要使全环油槽开在轴承中部4.剖分轴瓦的接缝处宜开油沟5.要使油环给油充分可靠6.加油孔不要被堵塞7.不要形成润滑油的不流动区8.防止出现切断油膜的锐边或棱角9.发生阶梯磨损10.不要使轴瓦的止推端面为线接触
    11.止推轴承与轴颈不宜全部接触12.重载大型机械的高速旋转轴的起动需要高压顶轴系统的轴承13.承受重载荷或温升较高的轴承不要把轴承座和轴瓦接触表面中间挖空14.不要发生轴瓦或衬套等不能装拆的情况15.要减少中间轮和悬臂轴的支承轴承产生的边缘压力16.在轴承座孔不同心或在受载后轴线发生挠曲变形条件下要选择自动调心滑动轴承17.轴瓦和轴承座不允许有相对移动18.要使双金属轴承中两种金属贴附牢靠19.确保合理的运转间隙20.保证轴工作时热膨胀所需要的间隙
    21.考虑磨损后的间隙调整22.在高速轻载条件下使用的圆柱形轴瓦要防止失稳23.高速轻载条件下的轴承要选用抗振性好的轴承24.含油轴承不宜用于高速或连续旋转的用途25.滑动轴承不宜和密封圈组合26.在轴承盖或上半箱体提升过程中不要使轴瓦脱落
    二十五、滚动轴承轴系结构设计
    1.考虑轴承拆卸的设计2.轴承内圈圆角半径和轴肩圆角半径3.一对角接触轴承的组合4.角接触轴承同向串联组合5.角接触轴承不应与非调整间隙轴承成对组合6.轴承组合要有利于载荷均匀分担7.保证由于温度变化时轴的膨胀或收缩的需要8.考虑内外圈的温度变化和热膨胀时圆锥滚子轴承的组合9.要求轴向定位精度高的轴宜使用可调轴向间隙的轴承10.游轮、中间轮不宜用一个滚动轴承支承
    11.在两机座孔不同心或在受载后轴线发生挠曲变形条件下使用的轴上要选择具有调心性能的轴承12.设计等径轴的多支点轴承时要考虑中间轴承安装的困难13.不适用于高速旋转的滚动轴承14.要求支承刚性高的轴宜使用刚性高的轴承15.滚动轴承不宜和滑动轴承联合使用16.用脂润滑的滚子轴承和防尘、密封轴承容易发热17.避免填入过量的润滑脂,不要形成润滑脂流动尽头18.用脂润滑的角接触轴承安装在立轴上时,要防止发生脂从下部脱离轴承19.用脂润滑时要避免油、脂混合20.油润滑时应注意的问题
    21.轴承箱体形状和刚性的影响22.轴承座受力方向宜指向支承底面23.机座上安装轴承的各孔应力求简化膛孔24.对于内外圈不可分离的轴承在机座孔中的装拆应方便25.不宜采用轴向紧固的方法来防止轴承配合表面的蠕动
二十六、密封装置结构设计
1.静密封垫片之间不能装导线2.静联接表面应该有一定的粗糙度3.高压容器密封的接触面宽度应该小4.用刃口密封时应加垫片5.O形密封圈用于高压密封时,要有保护圈6.避免O形密封圈边缘凸出被剪断7.当与密封接触的轴中心位置经常变化时,不宜采用接触式密封8.正确使用皮圈密封9.不宜靠螺纹旋转压盖来压紧密封的填料10.填料较多时,填料孔深处压紧不够
    11.要防止填料发12.密封件的不同部位应分别供油13.用油润滑密封装置时,要保持油面有一定高度14.当密封圈有缺口时,多层密封圈的缺口应错开
    二十七、油压系统和管道结构设计
1.管道排列要便于拆装和检查2.大直径管的Y形接头强度很差3.要避免油压管道中混入空气4.管道低处应注意排水5.排出管道应避免因合流而互相干扰6.管道要通畅,合流时要避免扰动7.避免因管道伸缩引起的应力8.管道系统中要求经常操作、观察的部位,应容易操作9.管道的接头不宜用左右螺纹10.注意管道支承设计
    11.拆装管道时不宜移动设备12.注意油压、气动设备的滞后现象13.避免软管受附加应力14.软管内介质压力为脉冲变化时,软管应固定15.要考虑起动和停车时的供油16.油泵的内装溢流阀不应常用17.冷却水污染会使冷却能力降低18.防止冷却水管表面结露

网友:
    看看机械设计都有哪些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