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报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16):
在做Matlab作业时,有一道题:设离散系统可由下列差分方程表示:y(n)-y(n-1)+0.9y(n-2)=f(n),且f(n)=n^2试分别绘制n=[0:30]时系统的冲激响应、阶跃响应和零状态响应。希望大神能够附上代码和注释。非常感谢!以下是本人写的代码,但是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报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n=0:30;%离散系统n的取值范围为0~30
  • b=1;%右端系数
  • a=[1,-1,0.9];%左端系数
  • %构造离散系统方程:y(n)-y(n-1)+0.9y(n-2)=f(n)
  • f=n^2;%激励函数
  • h=impz(b,a,n);
  • %离散系统的单位冲激响应h(k),impz参数中先写右端系数b,再写左端系数a,注意第3个量为序列的取值范围
  • g=stepz(b,a,length(n));
  • %离散系统的单位阶跃响应g(k),stepz参数中先写右端系数b,再写左端系数a,注意第3个量为序列的长度,调用length()函数
  • y=filter(b,a,f);
  • %离散系统的零状态响应,filter参数中先写右端系数b,再写左端系数a,第3个量为输入序列f
  • subplot(1,2,1);%subplot函数没有画图功能,只是将窗口分割
  • stem(n,h,'b');%离散系统的打印函数,自定义蓝色
  • title('离散系统的单位冲激响应h(k)');
  • xlabel('t');    %添加X轴的标签
  • ylabel('y');    %添加Y轴的标签
  • legend('h(k)');    %添加图例,即这条曲线是什么函数
  • subplot(1,2,2);
  • stem(n,g,'r');
  • title('离散系统的单位阶跃响应g(k)');
  • xlabel('t');
  • ylabel('y');
  • legend('g(k)');
  • figure;
  • stem(n,f);
  • title('离散系统的零状态响应y_{zs}(t)');
  • xlabel('t');    %添加X轴的标签
  • ylabel('y');    %添加Y轴的标签
  • legend('y_{zs}(t)');    %添加图例,即这条曲线是什么函数
  •

以下是运行时出现的错误程序语句处:f=n^2;%激励函数

命令行报错内容:
错误使用  ^
用于对矩阵求幂的维度不正确。请检查并确保矩阵为方阵并且幂为标量。要执行按元素矩阵求幂,请使用 '.^'。
出错 Code2_1 (line 5)
f=n^2;%激励函数

网友:
Matlab表达时:.^2是矩阵中的每个元素都求平方,^2是求矩阵(此矩阵为方阵)的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