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什么是过冲、下冲?

楼主(2020-04-16):
什么是过冲、下冲?
能合在一起简单讲讲吗

网友:
过冲 就是第一个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电压――对于上升沿是指最高电压而对于下降沿是指最低电压。下冲是指下一个谷值或峰值。过分的过冲能够引起保护二级管工作,导致过早地失效。
下冲是第二个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电压――对于上升沿过度地谷值或对于下降沿太大地峰值。过分地下冲能够引起假的时钟或数据错误(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