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MSO5系示波器捕获异常信号?

楼主(2020-04-16):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因肺炎疫情最近很多地区都是零增长复工解禁的日子也马上到来,我们都即将踏上工作岗位,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电子工程师使用好一台仪器可以缩短研发周期减少研发成本也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今天一起与大家探讨如何使用示波器捕获偶发异常信号。
示波器被称为工程师的眼睛调试电路或检查信号质量的窗口示波器是设计、制造或维修电子设备的任何人使用的基础工具数字存储示波器采集和存储波形波形显示信号的电压和频率,而不管信号是否失真,不管信号之间的定时,也不管信号中有多少噪声,都会给您呈现出最真实的信号
探讨下泰克MSO5系混合域新示波器是如何捕获偶发脉冲信号我们先了解下这款示波器与其他示波器一些区别?对于示波器带宽采样率存储深度等参数我们本期不做详细介绍了,后期我们会更新内容给大家介绍。
首先,MSO5系混合域示波器是垂直分辨率是12ADC,如果在High Res 模式下高达 16 ,目前大多数国产进口部分示波器都是8ADC,他们有什么区别我们通过下图可以得出答案,我们单击MSO5系混合域示波器Utility 选择demo,双击High Res Edge通过观察可以很清楚发现:同一个上升沿12bits的分辨率比8bits要出色很多,这对于电源测试中的导通压降测量非常方便(可以在更大的垂直档位下放大观察导通压降而不会出现马赛克)
其次之前泰克示波器相比而言MSO5系列全新触摸屏,15.6 英寸 (396 mm) TFT 彩色高清 (1,920 x 1,080) 分辨率多触点触摸电容屏体验挺不错,支持多点触摸。
最后一点很重要支持8个通道同时测试信号,这一点对于测试工程师来说,如果需要测试4个通道以上信号同步、一致性就非常好。仪器功能特点可以参考产品数据表,如果需要了解更多信息可以留言索取。
测试之前首先看下仪器界面图,可以用鼠标或者触摸点开通到,也可以通过仪器
右测通道按钮和时基、幅度进行设置,当然触摸屏可以完成所有的操作。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的设置,比如时基,幅度,触摸,采样率设置,分析功能控制,测量,光标,等等,之前使用的示波器功能,这个示波器基本都可以满足。
调试准备
1. 单击保证所有通道都没有探头连接
2. 按下“default setup”将仪器恢复出厂设置
3TPP探头插入一通道,并连接探头到自校准信号(仪器右侧)按下“Autoset”等待波形稳定,单连接一通道探头,然后单击”PROBE SETUP”出现新的对话框,然后单击“Compensate Probe”,等待自动校准完成

仪器准备好后,连接泰克DEMO测试版
第一步发现
强大的捕获速度和色温显示能够更好的帮助客户发现异常信号
1. 连接探头到DEMO板的RARE ANOM信号上
2. 按下仪器右下角的“Default Setup”让仪器恢复出厂设置
3. 按下仪器右下角的“Autoset”让波形正常显示
设置Holdoff time510ns,这个时候波形就能够稳定显示在屏幕上面
按下前面板按键“Fast Acq”打开快速捕获功能,从而提高示波器的捕获率到50万次
双击示波器屏幕会弹出对话框选择
“Persistence”Infinite这样就能让一闪而过的异常信号长期驻留在屏幕上面。
注:通过这总方法可以很好的帮助工程师对被测物进行长时间的稳定性验证。 从而达到无人值守的目的
第二步捕获
对于发现的异常信号我们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抓住它。 那下面我们就一步一步
的来对其进行猎捕:通过观察其中蓝色的异常信号的幅度,我们发现其只有正常幅度的一
半左右,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欠幅触发的方法来对其进行捕获。
1. 按下前面板按键“Fast Acq”关闭快速捕获功能,双击 单击“Trigger Type”
2. 双击屏幕将“Persistence”(无限保持)功能关闭
3. 选择触发类型“Runt”(欠幅触发)设置高阈值电平为2V低阈值电平为500mv
4. 单击“MODE & HOLDOFF”单击“Normal”这时候波形就能稳定现实(正常模式主要是针对
被触发信号出现概率很低时导致触发不稳的现象)

第三步搜索

波形搜索主要是对异常信号出现概率和出现时间间隔进行分析的一种手段。 具体操作如下:
1. 将探头由RARE_ANOM切换到FREQ_ANOM,设置水平时间档位到4ms/div
2. 按下“High Res”打开高分辨率模式,将示波器的垂直分辨率提高到16bits
3. 单击“Single/Seq”捕获一帧波形
4. 单击“Search”打开搜索功能(可以同时打开多组,从而可以利用
不同标准进行检索),单击“Copy Trigger Setting to Search”(一键设置检索类型)检索完毕后会以倒三角的方式进行标记
5. 单击屏幕右下角的
倒三角的粉色小标记是符号搜索条件的位置(每个搜索都有相对应的位置)。

第四步分析
当搜索完毕之后工程师一般都需要对出现的波形进行分析,以便找出异常信号的时间间隔和信号形态,这就可以通过仪器右下角的左右方向键 来进行快速的标记切换,从而帮助我们快速定位信号。
注: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再自行添加一组搜索项,比如上升沿搜索,操作步骤同上。
以上是泰克混合域MSO5系示波器偶发性信号捕获步骤和大家分享,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一起讨论,安泰测试工程师。

网友:
谢谢你的问题和解答分享,学到了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