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去掉导入的封装多余层

楼主(2020-04-16):
大神们,      新手遇到一个问题。从已有PCB导入了一个器件的PCB封装。导入后的封装出现非电气层从103开始编号的,导致导入网络时出现导入提升找不对对应的器件。虽然可以通过修改PCB文件最大层数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想知道如何讲导入的PCB封装的层重新编辑,层编号从1,2,3,4,5....的排下去,而不是出现1,2,103,104这样的排法。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一直习惯用最大层,因为最大层兼容一般层
    实在要改,可以载出V3.5 asc,再导入  还有一种方法,改网表,有点麻烦

网友:
    纠结需要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