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2.4G干扰电源问题

楼主(2020-04-16):
请教下各位,测试电源时发现把板子WIFI打开就有这样的噪声,板子所有的电源都有,关掉WIFI就没有了,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把通向WIFI的电源用磁珠隔离,同时在WiFi电源处加大电源滤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通向WIFI的电源用磁珠隔离,同时在WiFi电源处加大电源滤波

    加了,没什么效果

网友:
    第一张图的波形看,干扰脉冲的频率是10Hz左右?这个会与wifi模块的什么行为特征有关?

网友:
    你程序输出的问题吧
    ?看看哪个IO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了,没什么效果

    那你的WIFI部分有没有加功放去放大你的发射功率呀

网友:
    导电布受干扰模块包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