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教一个磁珠的问题

楼主(2020-04-16):
请教个问题,我们经常用磁珠滤除高频噪声,通常磁珠阻抗都是在100M频率测量的。对于1M左右频率的噪声,磁珠的阻抗通常只有几十欧姆,似乎滤波效果大大折扣了。
另外,磁珠的阻抗要和后续电路的输入阻抗分压,如何计算LDO的输入阻抗呢?是不是LDO的输入电压除以经过LDO的电流呢?LDO手册没有输入阻抗这个值,是不是因为这个值是波动的。
仿真可以仿磁珠吗?

网友:
    磁珠也有很多规格的,看你想要滤除哪个频段的,有模型的话可以仿

网友:
    是的,仿真首先要问有没有模型,没有模型无法仿真的。

网友:
一般磁珠的模型,都可以从官网免费下载到,还有100M只是指典型阻抗,你如果研究过磁珠模型,你会发现模型里的是从1M开始的,但是dc bias为0,磁珠的仿真其100M只是典型阻抗的参考,具体还要看组成的滤波网络和以及磁珠本身的特性以及DCR的大小。

网友(2020-05-16):
    磁珠关注直流电阻和标称电流规格,muruta的磁珠网站上有S参数和spice模型,仿真可以用磁珠的幅频曲线仿muruta的模型建个spice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