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7.2的狗板框倒角问题

楼主(2020-04-17):
    以前16.6,板框在outline,可以直接画line,但是更新到17.2之后板框要在design outline,而这一层只能画shape。求教,这个层的shape怎么倒角呀。
谢谢各位

网友A:
    在Outline层画,如果有必要,再change到design outline层

网友B:
    你一样可以跟16.x版本一样使用outline作为板框层,不一定就要用design outline。

网友C:
    同上一样,搞个outline层,然后change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utline层画,如果有必要,再change到design outline层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样可以跟16.x版本一样使用outline作为板框层,不一定就要用design outline。

    谢谢,我就是看着每次出光绘弹窗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上一样,搞个outline层,然后change一下就好了

    嗯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看着每次出光绘弹窗麻烦

弹窗就直接回车就行了,不到一秒的时间

网友D:
    右下角选择shape edit模式,然后在option的corners选round,下面radius倒角半径填入需要的值,然后在find里勾选other segs,最后把鼠标移到铜皮两边相交的地方,鼠标十字会发生变化,然后点击倒角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17.2的了都

    17.4都已经发布了啊,喜欢尝鲜的大大们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下角选择shape edit模式,然后在option的corners选round,下面radius倒角半径填入需要的值,然后在find里 ...

    嗯嗯,谢谢
    在你的提示下我摸索了一下基本确定了方法

在如图设置好之后,使用idle模式下,光标放到直角拐弯处,显示下面样子

    左键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
    在你的提示下我摸索了一下基本确定了方法

    嗯,这个方法很好用,适合任何层的铜皮直接倒角

网友(2022-07-25):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
    在你的提示下我摸索了一下基本确定了方法

非常好用,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