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6新BUG

楼主(2020-04-17):
前段时间用9.5,总感觉不够方便,修改通孔元件焊盘不能全选,但是VX2.2的ROUTER在win10下又容易崩溃,并且VX2.2的C无模命令也是BUG,于是想到最新版的应该已经修复了这个问题,就装了VX2.6,使用起来暂时感觉还好,后面敷铜的时候发现问题了,有两个管脚怎么都敷不上,在另外一台电脑上用9.5就没问题,后来用库更新元件(见图)才可以敷铜,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画另外一块板,本来敷铜都已经完成了,后来因为临时增加功能,线走不通,于是交换了一下管脚,没想到敷铜就敷不上了,然后也是更新元件才可以,这次终于让我找到原因了,两次都是交换过管脚!

楼主:
上图

C:\Users\SMINE\Desktop

网友:
    确实是个bug。

网友:
    2.7会不会改善了?

网友A:
    不会改。这个行业已经形成垄断了,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如果象手机竞争这么激烈。pads layout和router早合并一起了。

楼主:
    那VX就没有一个BUG少点的版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改。这个行业已经形成垄断了,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如果象手机竞争这么激烈。pads layout和rou ...

    我记得PADS2003刚出来时,mentor就信誓旦旦的承诺“马上就会合并Layout和Router!”,一晃儿,17年了

网友(2020-05-18):


网友(2020-08-07):
确实优化的挺差的,我layout和router相互切换都要卡1分钟,router保存都要卡半分钟,而且都是很简单的板子,重装也无效。越做越垃圾,只知道刷版本号,跟著名的bug10是一个尿性,当专业软件开始刷版本号,稳定性就早就是一个伪命题了。

楼主(2020-09-20):
    已经找到原因,是这个焊盘这里的要勾选上,但是从库里面新调用这个元件的时候明明是勾选上的,不知道在layout的过程中使用了什么操作把这个选项给掉了,目前还没查到是哪个操作导致的,而且看了以前的版本这个选项是灰色的,想必是新版本把这个功能加上了,但是可能哪个操作会触发这个选项失去,所以表现出来就是这个BUG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是这个焊盘这里的要勾选上,但是从库里面新调用这个元件的时候明明是勾选上的,不知道在layo ...

    以前的版本指的是9.5版本,我特意装了9.5测试了,然后又用新版本测试了

网友(2021-06-01):
    PADS VX2.6 應該會好一些